[求助帖] 在线求助富斯i6的问题

楼主(2023-06-19):
在线求助,请问富斯i6遥控信号线的ipex插头是第几代插头?想要自己DIY一个天线需要买ipex转sma线,但是不知道这个ipex是第几代插头。

网友A:
一般高频头上用的都是IPEX1的也就是一代,但是接收机上会用到IPEX4,也就是四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频头上用的都是IPEX1的也就是一代,但是接收机上会用到IPEX4,也就是四代

好的,我的是遥控里面主板上的一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代

谢谢啊!

网友:
我看有人发视频说改天线没用,功率太小了,我的富斯i6改elrs失败以后换的tx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