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拉料器拉料循环加工

楼主(2023-06-19):
https://www.ixigua.com/7246404787741295138

楼主:
[media=x,500,375]<iframe width="720" height="405" frameborder="0" src="https://www.ixigua.com/iframe/7246404787741295138?autoplay=0" referrerpolicy="unsafe-url" allowfullscreen=""></iframe>[/media]

网友:
全自动了

网友A:
不错,可以全自动车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全自动车料了

是的,就是为了这个弄得,专用来车圆柱按钮。 方管的佛珠数控车床试过好几种,效果都不理想。才发现这种车床光机的。

楼主:
是的,一次可以车玩一根料

网友B:
看到这有个想法,两把车刀远端的掉头反装,拔料爪装两刀中间,这样可以减少中拖板行程,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有个想法,两把车刀远端的掉头反装,拔料爪装两刀中间,这样可以减少中拖板行程,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谢谢,好主意,回头调整调整。
现在只是试机成功,
拉料器拉料的程序是手编的,验证下动作。所以走的也慢
以后会根据需求装刀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好主意,回头调整调整。
现在只是试机成功,
拉料器拉料的程序是手编的,验证下动作。所以走的也 ...

大师这用的哪种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这用的哪种控制器

不是啥大师,第一次玩车床。
USB的MACH3的卡,
不确定能否车床螺纹,我没有装编码器

网友:
厉害了,期待你的改装,MACH3车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