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的550开箱。。。是的,我就是为了蝇头小利浮出水的。

楼主(2023-06-20):
没有仓促开个箱,还没装机。
------------------------下面是口水分割线,猫扑路过----------------------------
喜欢一个东西,必须是因为审美张在G点上,用年轻的叫法,是什么肽什么胺的兴奋愉悦感才会让中年秃顶男人掏出钱袋。好吧毕业了20多年化学老师已经不再教语文了。看图吧。
总的箱子
打开一看,里面就这样,细长条是放尾管的,感觉完全没必要
头盔
头盔是磁吸的,张开还能啪啪啪啪
这个。。。。说明微管和700的一样粗?
测板
就这么多东西了

-------------------------------------下面,口水喷起来--------------------------

网友A:
我的快装好了 就是尾巴那里的8字臂太紧  得用球头刀扩一下 不然球头卡上的话 尾滑块动起来太紧了  其它安装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快装好了 就是尾巴那里的8字臂太紧  得用球头刀扩一下 不然球头卡上的话 尾滑块动起来太紧了  其它安装 ...

从机子大小来看,550真是很舒服的机子,我刚入了个TG55N,虽然是油机,但结构也差不多的,目测这个550还是用的圆尾管带尾撑的?
六边形无尾撑尾管真是方便

网友B:
小罗和TRON应该是死对头吧,两大劲敌,东莞制造业VS宁波制造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快装好了 就是尾巴那里的8字臂太紧  得用球头刀扩一下 不然球头卡上的话 尾滑块动起来太紧了  其它安装 ...

同款问题,球头刀刮一下就解决

网友:
有点贵 7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罗和TRON应该是死对头吧,两大劲敌,东莞制造业VS宁波制造业

在大湾区,XL口碑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大湾区,XL口碑一般

XL啥时候有口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机子大小来看,550真是很舒服的机子,我刚入了个TG55N,虽然是油机,但结构也差不多的,目测这个550还 ...

舵机垫圈哪买的,5mm耳孔的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舵机垫圈哪买的,5mm耳孔的可以用吗?

这个是TG套机配的,平时也能买到六七MM的外径的啊,亮红色的,我NX4至少有三四种这种金属垫圈,8MM外径的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TG套机配的,平时也能买到六七MM的外径的啊,亮红色的,我NX4至少有三四种这种金属垫圈,8MM外径的 ...

不是外径,是填进舵机耳孔里那个直径啊。难道你这个是普通垫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外径,是填进舵机耳孔里那个直径啊。难道你这个是普通垫片?

你能压住5MM耳孔必须得用外径6MM以上的垫片啊,但螺丝有可能M3或M2.5的,700的舵机固定螺丝也就是M3级别的而已,500级别的一般是M2.5的,所以你需要买内径是2.5或3MM的,外径是6MM~8MM的带帽子或者不戴帽子的垫片

我这图片上这个是TG套机专门配的,不是独立买的,我NX4前机主的螺丝盒子里面有各种大小外径的和高度的舵机垫片,估计也是普通能买的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能压住5MM耳孔必须得用外径6MM以上的垫片啊,但螺丝有可能M3或M2.5的,700的舵机固定螺丝也就是M3级别 ...

你应该没理解到,我说的是这种。普通垫片压住舵机的话,时间长了或者炸鸡,舵机就会跑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没理解到,我说的是这种。普通垫片压住舵机的话,时间长了或者炸鸡,舵机就会跑偏。

哦,你说的这种,这种都是舵机厂家出厂原配的金属铜套,一般只能上M2.5的螺丝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你说的这种,这种都是舵机厂家出厂原配的金属铜套,一般只能上M2.5的螺丝最大,

就是啊,淘宝上都是m3的,m2.5的都是舵机厂配的没看到单卖,谁知道哪里能买到(舵机耳朵孔直径5mm),m2.5螺丝的请告知一下,拜谢

网友:
不管你是为了蝇头小利还是炫一下新机,反正我就喜欢看开箱贴,看着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