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固定翼无人机怎么实现

楼主(2023-06-20):
用了飞控,设置好航线,飞行动作后固定翼就可以无人起飞,做特技飞行动作,无人降落?

网友A:
用了飞控,设置好航线,除了做特技飞行动作其他都可以(不排除手动模式)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1MzUxNjk1Mg==.html?x&sharefrom=android

网友B(2023-09-04):
纯固定翼的无人机要做到这样子的话,估计都是军用级别了。
除非是固定翼+多轴的模式就比较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