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23-06-20):
本人刚入门穿越机,目前只能飞飞航线,最近飞出现了问题,同样情况遇到了两次,就是飞着飞着忽然失控,距离并不远(30米左右),场地空旷无树木,也不一定是遥控器失控,感觉是4个电机忽然停转了,然后直接就掉落了,掉落过程中图像一直没断,说明电没断,电调不是集成的,是四个分体电调,每次都是在飞了6,7个起落后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飞的路线也基本一致,电池是4s,25c,我知道这个放电对暴力飞不够,但我飞的很平稳,前几十个起落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天热?

网友:
过热保护?

网友A:
电压是否正常?画面osd有没有显示RX LOSS之类的信息?检查下接收机信号线的焊点接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更换好一些的供电模块试试,电源稳压不好会导致飞控、接收机等空中短暂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否正常?画面osd有没有显示RX LOSS之类的信息?检查下接收机信号线的焊点接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更换好 ...

没有osd,接收机是插上去的线不是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否正常?画面osd有没有显示RX LOSS之类的信息?检查下接收机信号线的焊点接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更换好 ...

电压的5v输出是靠一个ubec从板子的12v输出接到飞控上的

网友:
如果电调是绑在机臂上的就不会出现过热问题,F3大多数无内置OSD,在不外挂OSD模块的前提下图传和摄像头工作正常并不代表通过UBEC降压5V供电的飞控也工作正常,失控后或飞控重启电机都要停转,另外接收机有条件的话最好直焊在飞控上更可靠,所以每块电池飞短些,遥控和接收机连接稳定性,飞控供电模块稳定性,换个地方飞,以上方法都试试。

网友:
原场地拉距试试,先排除失控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