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器能否更换钢珠?

楼主(2023-06-20):
新买了一个垃圾成色的谐波减速器,其他方面都还正常,就是感觉不顺滑,珠子都锈蚀了,想请教一下,这个波发生器能否更换珠子?如何更换,谢谢!

就是这个里面的珠子,锈蚀了

网友A:
我花了一千多米买了个,看起来比你这成色好些。滚珠也不是很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花了一千多米买了个,看起来比你这成色好些。滚珠也不是很顺滑

我这个不到200,那个交叉轴承不错,实在不行就凑合玩,或者像换角接触轴承那样换,估计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这个轴承壁可变形的,怕弄坏了还在犹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到200,那个交叉轴承不错,实在不行就凑合玩,或者像换角接触轴承那样换,估计应该没有问题。主 ...

见过一个交叉轴承的行星减速器,手拧单向卡顿,拧轴能转,估计是交叉轴承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个交叉轴承的行星减速器,手拧单向卡顿,拧轴能转,估计是交叉轴承磨损。

多谢,这个波发生器的珠子锈蚀了,还是看看能否更换珠子,交叉轴承应该是没事。

楼主:
谐波减速器

这个谐波减速器太大了,DIY成本太高了,难以取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谐波减速器太大了,DIY成本太高了,难以取舍。

我买的所谓的9成新的谐波, 50减速比 , 准备做4轴用。店家发来,里面根本就没洗干净, 我全拆散了清洗,然后从新上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所谓的9成新的谐波, 50减速比 , 准备做4轴用。店家发来,里面根本就没洗干净, 我全拆散了清洗, ...

干净漂亮!我那个主要是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花了一千多米买了个,看起来比你这成色好些。滚珠也不是很顺滑

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什么用的?

减速机啊,提高旋转分辨率,提高输出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