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翼90 F15 开油减速板打不开

楼主(2023-06-20):
       飞翼90 F15 开油减速板打不开 加了一个A3S4飞控 不知道是不是BEC供电不足关完油马上就能打开 但是开满油 起落架又完全正常 我又难得换那个BEC焊到插头里面的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我这个情况··感谢 ·

网友A:
这个机帅,还没买

网友:
BEC只给舵机起落架,减速板还有灯供电。这个飞机的减速板要速度慢一点才能打开。速度太快了,只能开一半。
如果你在地面测试就这样那肯定是其他问题。

楼主:
是的 就是这个现象感觉 减速板供电不足力量不足 我就怀疑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不让高速开 别人也这样我就放心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帅,还没买

前两天搞活动9折买的开心 昨晚又搞了架90台风开心翻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天搞活动9折买的开心 昨晚又搞了架90台风开心翻倍

够冲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