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镗头

楼主(2023-06-21):
坛里有会用海岛牌万能镗头的兄弟吗?请教一下那上面圆环中间的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就是这个有齿的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有齿的环,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这个有齿的环只能相对整个环作小角度的转动,不能整圈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东西,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通常的镗头都是在不转的时候把刀的位置调好的,在镗的过程中是不能进行径 ...

谢了,这上面看起来象一个环,实际上由三个环组成,最上面的环上挡杆保持不动,按下其上的小钮,整个镗头随机转动时,可径向走刀,现在不知道中间这个有齿的环干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这上面看起来象一个环,实际上由三个环组成,最上面的环上挡杆保持不动,按下其上的小钮,整个镗头 ...

转一下看看啊,不是很简单的吗?难道你转动了没有任何变化?有没有可能是调整这个径向走刀的快慢的呢?测量一下看看。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镗头这个地方坏了呢?
想问一下,你是多少钱买的呢?在哪里买的?也想买个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看看啊,不是很简单的吗?难道你转动了没有任何变化?有没有可能是调整这个径向走刀的快慢的呢?测 ...

就是试了多次,还百度查资料查不到,找说明书也找不到,没法才上坛请教。四百咸鱼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看看啊,不是很简单的吗?难道你转动了没有任何变化?有没有可能是调整这个径向走刀的快慢的呢?测 ...

刚才在X鱼上看到有个江门卖盆景的四百卖这种镗头,几乎是新的。这种镗头铣圆形平面很好用,也可铣孔内的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了,这上面看起来象一个环,实际上由三个环组成,最上面的环上挡杆保持不动,按下其上的小钮,整个镗头 ...

楼主:
得好心人帮助,为后来人留个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得好心人帮助,为后来人留个参考。

网友:
就是镗孔车平面的,我有几个

网友B:
那个圆孔卡一个内6角进去,就可以旋平面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圆孔卡一个内6角进去,就可以旋平面了的

是的,这回把它的功能摸清楚了,它还是很精密的,走刀有6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圆孔卡一个内6角进去,就可以旋平面了的

谢谢了,你这用的多,经验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回把它的功能摸清楚了,它还是很精密的,走刀有6个档位。

我那土镗床,钩内槽,旋平面时就用这个的。还有一种大点的行程得60的那种好用一些。镗那种减速箱轴承位带钩卡簧槽的好用。以前没有这刀时我自己车一条刀杆,刀杆里是螺纹带着斜块,当爪着手轮时斜块走路把刀伸出来钩着内卡簧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土镗床,钩内槽,旋平面时就用这个的。还有一种大点的行程得60的那种好用一些。镗那种减速箱轴承位带 ...

想了好会你做的锃头结构,还是不大明白,那镗头还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好会你做的锃头结构,还是不大明白,那镗头还在吗?

不在了卖掉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好会你做的锃头结构,还是不大明白,那镗头还在吗?

就镗这样钢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镗这样钢箱体

你这是在镗床上用万能镗头镗的内沟槽吧,不知小钻铣上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镗这样钢箱体

你这是在镗床上用万能镗头镗的内沟槽吧,不知小钻铣上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你得看你的主轴轴承的,一般不大过主轴轴承直径都不震,太大了肯定震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在镗床上用万能镗头镗的内沟槽吧,不知小钻铣上好不好用

发重了。

网友C:
再看看我的另一种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我的另一种镗头

好漂亮的镗头,里面结构精细复杂,难怪新的或进口的要价成干上万。

网友D(2024-03-05):
在旧货市场六十元买了个贴头同款镗头,八公斤,底部有点变形,诂计工厂当锤子砸的,锥栟是莫开五号左右的,我那钻钱铣是M3的,正拆除圆环以上部份,只留下半部分,买个M3锥饼连接竿装上,减重,去掉复杂多余的功能,燕尾滑块调节移动调整铣刀半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旧货市场六十元买了个贴头同款镗头,八公斤,底部有点变形,诂计工厂当锤子砸的,锥栟是莫开五号左右的, ...

恭喜捡漏了,买的真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恭喜捡漏了,买的真便宜。

拆散了,放地下室了,明天拍个照。原件太精密复杂了,用不上,要阉割部分功能,减重,要不然小钻铣带不动,也不安全。

网友:
买来时不缺件,罗丝卡铁都拆下放另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散了,放地下室了,明天拍个照。原件太精密复杂了,用不上,要阉割部分功能,减重,要不然小钻铣带不动 ...

不用减少功能,小钻铣低速时这个小铣头很好用,尾柄一定要上拉杆,保留自动走刀功能铣孔内槽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减少功能,小钻铣低速时这个小铣头很好用,尾柄一定要上拉杆,保留自动走刀功能铣孔内槽非常好。

准备改成这样的,个人能力有限,高精坚完不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准备改成这样的,个人能力有限,高精坚完不转。

大哥,别改了,和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别改了,和我换

太破旧了,里面有些小弹簧己烂了,有个小铜外齿让我拧烂了,最下方让原主人砸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改成这样的,个人能力有限,高精坚完不转。

改可惜了,这两种铣头新的差价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