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维修记录

楼主(2023-06-22):
1.故障出现
       在某天外场飞行中,第一个电,起飞转悠了一圈回来算是熟悉下场地,由于未设置airmode 开关加手艺不好,落地弹跳了两下。第二下弹完突然猛地向后方射出去,幸亏当时在车里,不然很有可能削到自己。于是上锁,摘下眼镜,确认机身无误后重新解锁,此时M4怠速不转(可以明显的看到电机缺相),我以为是轴承卡住了,就慢慢的推了一点油,然后电机缺相上锁。这是我估计应该是电调的MOS烧掉了,缺相那肯定没法玩了,于是收拾收拾回家了。
2.第一次修理
       我本以为就是简单的管子瞬间大电流烧掉了,于是拆下电调,挨个测量M4上的6只管子,最终测得其中一对的下管的体二极管不在了,测量方法是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Vds。于是查了型号,TPH1R403NL。万能的TB,买了六只,最差能把整个桥换完,应该是出不了岔子。就是下图这个位置。

       三天后管子不出意外的到货了,我也带着拆下来的电调去了公司,坏的吹下来,新的吹上去。此时第一个坑来了,咋看新买的管子要大一圈呢,拿出游标卡尺测量一下,还真大了一圈,心想买到假货啦。不自信的翻开手册。

       卧槽,这玩意还真有两封装,带N不带N两种,继续往下翻,

       不带N的塑封是5*5的。

       带N的封装长宽要稍微大那么一丢丢。
       这两管子参数不一样的么,搞不懂东芝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封装出来,散热又好不到哪里去,参数一样,封装也大差不差。个人感觉属于闲的。
       好,此时先不管那么多了,都焊上去先测一下再说。凉了后测量体二极管还在,栅极未击穿。只要东西不假那应该是好了。于是收拾东西洗吧洗吧,晚上带回家。
3.故障再现
       晚上接好电机线路,解锁,电机转了,但是转速明显比其余电机慢,于是尝试推油,马上缺相停转。拆下动力电,测量管子,已经凉了。此时我以为是哪里没正对,第二天继续换了一颗管子。晚上带回家依旧是给油就烧。
       此时意识到可能上面的驱动有问题,或者是管子的封装导致的结电容不对,使得上下两管有同时导通的情况,直接短路烧掉了管子。于是我重新买了正确的封装的管子。顺道查了下MOS 的驱动,使用FD6288Q,DFN24封装的芯片,顺道也买了它,一起换掉。心想这下不会再烧了。
4.故障依旧
       三天后芯片管子到了,全换上新的,不知道为啥电调要把6288的PAD画那么小,虽然它不会太热,猜测是为了缩小体积布线才这么干的,但是人家那么大一PAD,你给这么小一焊盘,总有些别扭。

       换好之后,继续装机,上电,解锁,此时电机转速上来了一点,但还是稍慢,推了几下油门,没坏,还是会缺相,缺相之后重新解锁又能好。这就开始邪门了,稍微了来回几轮,管子不出意外的凉了。我一度怀疑是卖管子的卖了我假货(冤枉人家了,对不起)。
5.终章
       此时不能再偷懒了,没得换了,于是带上飞控,电机,电池。重新换了一颗管子,在故障的对管上飞线,接示波器。故障点飞线如下图,QFN 没爬锡的脚焊接是好的,侧面可以看到,正面看起来有点欠,后面补上了。

得到如下波形。

       这他妈什么玩意,难道是我焊接不对。于是换到其他正常的对管上,得到波形如下波形

       一个完美的控制周期,死区时间900ns左右。
       此时可以发现,故障的对管问题不在管子上,但是驱动芯片刚换的,没理由啊,此时开始怀疑单片机的PWM 少了,于是再次启动,由于单片机中间没串电阻啥的,不好飞,就直接拿示波器戳了,没拍到照片,结论是6路PWM信号正常,都在。
       分析整个链路,发现是由51单片机产生PWM,PWM输入到MOS的驱动芯片里,转换后驱动mos,驱动芯片(6288)到MOS 之间只有一颗电阻。此时神魂颠倒的测量了好的通道是20Ohm,故障的板桥快1K了,这肯定是不对的。于是找了0402的20Ohm电阻换上。心想这下应该好了,继续接电机,上电,推油,转速感觉还是不对,折腾了几轮mos又烧了。
       继续换完管子,接电机,飞线得到如下波形。

       此时可以看到,上管的控制是不对的,下管的控制已经正常了,而且也没有出现烧管子的状态。于是再返回去测量上管的电阻,1.7K,还在晃悠,显然是不对了,继续再换完上管的电阻,20Ohm 0402。再次解锁怠速,转速依旧不对,测量上管正常,测量波形如下。

       上管依旧不对,断电测量电阻,1.7K,显然已经挂了,换好电阻,测量上管的栅极,没有击穿,体二极管也在,想不通为什么会烧电阻,索性换了试试。再接上电机测试,转速正常,油门响应感觉上也正常了。测量到波形如下

       此时波形正常。
6.电调维修建议
       烧掉的电调,建议上下管MOS ,负载电阻,mos驱动器一起换掉。两管子+一驱动要不了几块钱,比耽搁的工时便宜多了。
       QFN封装吹上去如果有引脚不饱满的情况,使用小马蹄BC2补焊要好用点。常用准备一把大刀头K,小刀头Ku就可以了。

网友:
術業有專攻 , 強 !

网友:
喜欢这样的技术贴子,我也是什么坏了就修理,维修折腾也是学习,更是乐趣!

网友:
这绝地是技术流了。

网友A:
修过一个和楼主类似的情况,咸鱼上买的,更换MOS后发热严重(测试时低电压限流供电),检查发现是,其中两路的四个22欧姆电阻无规律变大,一直以为是卖家自行修过……,看来以后类似电调更换MOS,一定要检查关联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个和楼主类似的情况,咸鱼上买的,更换MOS后发热严重(测试时低电压限流供电),检查发现是,其中两 ...

是的,直接无脑换完,可以节省很多工时。但是想不通为啥好的管子那半边的电阻会坏。

网友B:
我的也是换完mos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换完mos还是不行

飞线挂示波器看下

网友:
专业,
我修了太多电调了,一般来说,在用6288Q驱动芯片驱动MOS管的电调中,如果发现MOS管击穿的问题,基本上都会伴随MOS管栅极电阻损坏,只换MOS管,给油就烧。一般更换正常阻值的电阻和正常MOS管后可以解决。
维修后的电调,最好做进一步检测,对于没有专业设备的玩家,只用万用表就可以搞定,最简单的测量就是测试12个电机焊盘到GND的电阻是不是一致,接电池情况下,测量这12个电机焊盘到GND的电压是不是一致。

网友(2024-04-11):
好厲害喔,連這個都可以用

网友:
這家 ESC 我買過 我也自己DIY 熱換   5X5 MOS 但是電阻一量 不對  示波器量 也不對後來放棄 用分體式ESC 加到  壞一項四河一電調

忘了說 你吹下MOS 到是不必  你用馬刀落鐵頭  可以把 MOS 熱拆下  第一把 MOS 正面黑黑 用筆砂磨機高速 砂磨 會有很多黑粉 磨到MOS管 底層金屬
這時候你可以 松香 助焊接劑 塗抹在 MOS管金屬上 馬刀頭落鐵80W 放上去 加熱到幾秒 MOS 可以熱融化高溫無鉛錫   用熱風槍 有時候過熱 把其它項  MOS管 M1 2 3 4 給吹壞

但是 貼上 MOS管 還是需要 熱風槍 可以上一下低溫錫 好焊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