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重做攻丝机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23-06-21):
在马宝上看到一款42mm无刷行星减速电机,结构紧凑,体积小巧,很适合做攻丝机电机,但只有12V100转,根据经验可以提升到24V200转,
功率也会成倍提高,攻丝机是断续工作,过载和温升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又要有新工具了,顶一个先。

网友:
这个速度不错,应该攻丝很有效率

网友A:
这个还是小吧,有卖88元57加长无刷减速电机,额定150瓦,转速170左右的,这个扭矩大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小吧,有卖88元57加长无刷减速电机,额定150瓦,转速170左右的,这个扭矩大一些吧

88元57的也买了,嫌弃体积大了,喜欢体积小的,现在我也担心扭力不够,先试试看吧。

网友B:
之前用的300w无刷电机加减速器不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的300w无刷电机加减速器不好用吗?

减速比太小,估计扭矩不够,

网友:
这个绝对是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速比太小,估计扭矩不够,

手电钻变速箱好用,就是不好固定。

楼主:
去年端午节做的攻丝机今天端午再改,抽空做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的300w无刷电机加减速器不好用吗?

36V电机24V供电,扭力有点勉强,还有上下丝锥麻烦,开关不合理。

网友C:
这电机我也买了2个好像是27.几比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我也买了2个好像是27.几比1的

是的,后面电机尺寸比较大。

楼主:
电机座完成,急忙安装试机,最担心的是扭力问题,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见图。

楼主:
开关手柄制作,思路简单好用:下压正转攻丝,上提反转退丝。感觉没有开关。

网友D:
如果机架弹簧能平衡重量,就象镗床有平衡铁平衡机头重量一样就蛮好,就可搞个扭力大些的电机,那攻丝肯定爽些,但扭力大了一定要有过载保护打滑,防止扭断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机架弹簧能平衡重量,就象镗床有平衡铁平衡机头重量一样就蛮好,就可搞个扭力大些的电机,那攻丝肯定爽 ...

新攻丝机头比原来的略轻,原机架弹簧能平衡重量。
扭力大的理想无刷电机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同时满足功率、电压、体积、重量、转速要求,困难。

网友A:
宝哥,这个电机卖家标注的12V ,内置驱动,可以用24v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哥,这个电机卖家标注的12V ,内置驱动,可以用24v电源吗

内置驱动要扔掉,换一个外置驱动器,就可以用24v的电源了。
原内置驱动器只能用12V,而且有扭力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攻丝机头比原来的略轻,原机架弹簧能平衡重量。
扭力大的理想无刷电机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同时满足功 ...

可参考商品机的电机,伺服电机应可行。

楼主:
经过几天折腾,攻丝机电机制作失败,需要继续重做,详情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折腾,攻丝机电机制作失败,需要继续重做,详情见图。

上次拆了一个35的减速器,皮厚馅薄,看着齿轮很细又薄,而且是3个行星轮。印象进口的42减速器齿轮就粗不少。12v手电钻齿轮粗两圈,而且是4-5个行星轮。

网友E:
零件发黑用电炉好用吗?我每次有用喷枪烧黑,觉得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发黑用电炉好用吗?我每次有用喷枪烧黑,觉得不太方便

电炉烧烤比较简单易行,一直想做一个可调高温电烤箱,受热均匀质量好,也更方便,时间不够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零件发黑用电炉好用吗?我每次有用喷枪烧黑,觉得不太方便

家里 燃气灶打燃, 烧它, 我基本加热就靠燃气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家里 燃气灶打燃, 烧它, 我基本加热就靠燃气灶

那是不是在炉盘上先放上一个不锈钢金属网,零件放网上这么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炉烧烤比较简单易行,一直想做一个可调高温电烤箱,受热均匀质量好,也更方便,时间不够用啊。 ...

可调温的也很简单,你这个就能改造,侧面和顶面加上莫来石,然后电路上加一路温控探头,一个交流接触器,一个温控器。

楼主:
停了几天,准备重做,正在购买选配电机,选配标准要体积小的、扭力大的,电压24V。

楼主:
我前两次做的攻丝头扭力只差那么一点点,这次花了很大力气只找到一款扭力大那么一点点的电机,为什么不用伺服电机呢,因为我追求的是小体积。

网友B:
这电机原驱动也就能0.2nm,电流1~2a。配减速以后4nm,比m8要求的要少些,打大点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原驱动也就能0.2nm,电流1~2a。配减速以后4nm,比m8要求的要少些,打大点底孔。

用手捉住电机启动,扭矩肯定不止0.2,攻丝通常用的是堵转扭矩。我还有直径大些的电机没来得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