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继电器对无刷电机换向的疑惑

楼主(2023-06-24):
如题。关于无刷电机換向,大家都知道,只要调换继继二线的连接就可以。当通过继器来切换二线接入(继电器触点规格16A,流过无刷电机的电流测试为5A一10A),就变得运行不可靠,明明触点连接着,却频繁出现缺相状态,甚至因缺相不触起动。试过多个型号的继电器,情况都是如此,为何继电器触点会出现“接触不良”?是否触点不适应“高频大电流”?还是瞬时电流远大于触点耐受的16A?

网友:
不知你的电调最高频率是多少?
高于3000赫兹(交流电)估计就得用高频继电器,这种继电器的触点和普通继电器不同,具体你可百度一下。

网友:
这个想法好

网友:
买车用电调, 可以倒挡

网友:
航模电调也有带反转功能的。

网友A:
不明白你在做啥,打算使用机械继电器作为无刷驱动的功率部分的三相桥??
继电器有动作时间(ms级别,离散值,吸合以及断开动作时间不一样),自谐振频率(百Hz级别,离散值),断开会拉弧。
另外高频继电器并不是指的开关频率高的继电器,而是被关断信号的频率很高,比如GHz级别的射频信号,这里考虑的是对信号通路的阻抗连续性以及屏蔽性能等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有一种电动工具,里面就是有个开关,进行两根线调换实现正反转的,我买过这个电路板,暂时忘了放哪里了,发现了拍照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在做啥,打算使用机械继电器作为无刷驱动的功率部分的三相桥??
继电器有动作时间(ms级别,离散 ...

不是用作换向运行,而是调整旋转方向。

楼主:
对这个问题钻牛角尖,是因为好奇。最近发現好盈的V2电调具有倒推功能,倒也不贵,就是2S锂电无法用,适用于3S、4S。

楼主:
倒向开关是我自己做的,程序是把本坛某网友的寻机BB响稍作更改,并用继电器作执行机构(对发现的问题,准备用原装欧姆龙继电器试一下,看是否国产继电器质量有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方法可试,把自制的单片机系统去驱动电子开关,由电子开关切换电调内部驱动功率MOS管的信号走向。因是信号端电子换向,不会受模型运行时产生的振动影响吧。当然,要对电调动一下手术才行,有些难度。

网友:
花30来块钱买个带正反转功能的无刷驱动板吧

网友:
大概率是因为电调需要上电的检测,运转过程中通过改变两根线的线序来换向,基本上都不行

网友:
无感无刷电机没有霍尔探头,继电器机械触点不太稳定,影响三根线波形对称性,就是影响反馈信号。估计有感无刷电机不受影响或影响小,有感无刷电机多几根线,连接到三个电机里的霍尔探头。

网友:
你好bg4abh,如果你的无刷电机是有霍尔传感器的旧不能再调换电机的相线换向了。如果是没有霍尔传感器的就可以。

网友:
先不说调整旋转方向问题,先说一下大多数无刷驱动的控制方式,
有感、无感无刷基本上都是频率不变(我遇到的大多数都是16~30K),频率不变、改PWM占空比调速,如果是停机状态下切换任意U V W换相,且接触良好后再通电、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通电过程中任意一相出现断相,当前通电的一项让电机旋转到一个角度理论要断开,由下一相开通继续旋转,但是另外一相是断开的,导致驱动采样不到电流、上一项一直处在开通状态(某一相一直处在开通状态等同于电机在堵转过程中),这么高的频率,以继电器的动作速度,连MOS管开关时间小数点最后一位都达不到

楼主:
楼主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模型运动,造成继电器抖动,引起触点接触不可靠,引起无感无刷电机的电调的换向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