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贴,二代原创共轴反桨直升机,视频更新在24楼!

楼主(2023-06-24):
先发一些图片,陆续更新,直至飞行!希望一切顺利
型      号:共轴 XF 600
长    度:705mm/418mm(不含尾翼)
宽    度:188mm
高    度: 512mm
旋翼直径:1370mm
旋翼尺寸:600mm
舵    机:倾盘舵机x3只(中型舵机
              转向舵机x1只(中型舵机)
              转向混控舵机x1只(中型舵机,可选项)
电    机:亚拓850MX 490kv

下倾转盘

下倾转盘

全铝传动系统框架

全铝传动系统框架

假组一下

假组一下

云台挂架

云台挂架

网友:
好项目又开始了,支持,持续关注。

网友:
这是要商品化的趋势啊

网友:
量产,这样就有卡32,卡52了

楼主:
假组装,等待工件!

假组装,等件中...

假组装,等件中...

假组装,等件中...

假组装,等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组装,等待工件!

再改个油动喷烟的就更像了,加油,航模无止境!
我搞了全球鹰又想搞NX4,搞完NX4又搞TG55N,航模更新迭代太快,唯有这个卡莫夫系列永远是天花板的存在

网友A:
这种共轴双桨用什么陀螺呢

楼主:
略微有点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共轴双桨用什么陀螺呢

能飞传统直升机的陀螺仪都可以。我用K8可以飞的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飞传统直升机的陀螺仪都可以。我用K8可以飞的很好!

用K8的尾舵机 怎么控制自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8的尾舵机 怎么控制自旋的呢

单独调整上层桨距实现转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调整上层桨距实现转向的

单独调整一个的话,会不会附带飞机上升下降呢,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一个增加,一个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调整一个的话,会不会附带飞机上升下降呢,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一个增加,一个减小

你说的那种是全差动。我做的这种是半差动。半差动转向的时候也不会掉高度。不管是用陀螺仪还是飞控都不掉高度。这是实际飞行验证的。

网友B:
两个主轴的转速是相同的吗,只是靠上层螺距变化实现转向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主轴的转速是相同的吗,只是靠上层螺距变化实现转向对吗

一个马达不太可能实现车模转弯那样的差速,所以一定是等速的,只是靠桨距控制上下层桨螺距差距和整体浮力

网友:
造个ka32出来卖吧~

楼主:
更新一些图片

网友:
漂亮,什么时候出成品机?

楼主(2023-09-22):
更新一新图片和视频

楼主:
已经完成,成品状态!

网友C:
洪水洗礼之后的“凤凰涅槃”,真漂亮,收藏,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洪水洗礼之后的“凤凰涅槃”,真漂亮,收藏,顶上去!

谢谢!

网友(2023-11-22):
轴与轴之间用轴承吗,还是直接塞进去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