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犯病了,急找大夫看病

楼主(2023-06-25):
发动机去年用一切正常,今年玩船的时候到了,今天把船加上油在家试机出现问题,着不住火。启动性还可以拉四五下就着火了,但是着不住火,也就着一两秒时间都来不及加油门,把怠速螺丝调到最大也着不住火,没敢轻易调油针。多亏没直接去河边(离得比较远)请各位“大夫”把脉确诊,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是手泵供油后拉启动着车,但马上就熄火

网友B:
检查油路,多半油路有问题

网友C:
化油器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手泵供油后拉启动着车,但马上就熄火

对,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油路,多半油路有问题

就怕化油器有问题,这东西修起来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油器堵了

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这种情况。

将化油器拆下,负压孔吹一下。化油器上的负压孔堵上了,泵膜不工作,汽油抽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化油器拆下,负压孔吹一下。化油器上的负压孔堵上了,泵膜不工作,汽油抽不过来。

好的,明天拆下来吹吹。

网友(2023-08-29):
如果是甲醇动力换颗火头试试

网友D:
油路不畅,清理一下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路不畅,清理一下油路

网友:
化油器清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