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机架材料

楼主(2023-06-26):
无人机
机架材料可以选择玻璃纤维。碳纤维价格:(最低)135-145 元/千克左右,玻璃纤维价格:20元/千克左右。

网友A:
5寸120克上下,还是用碳纤维吧

网友B:
就算是像翼飞影灵那样的x8或者x class机架也不会有几十kg 机架在整台机里的预算撑死1/5 根本不占大头 再说贵的是加工设计而不是材料

网友C:
玻璃纤维,机架磕了碰了都不敢用手碰

网友D:
早期就是用的玻纤。如果能控制重量和强度我愿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