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一条M-jet-35喷泵船

楼主(2023-06-26):
船壳是66cm玻纤,动力配置:3680 1250KV,seaking 120A,4S 5800mah

网友A:
请问楼主跑下来船舱内有进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跑下来船舱内有进水吗?

进了小半船水,可能是轴那里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了小半船水,可能是轴那里进的。

看起来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我用1800KV电机跑6S也是会进很多水。经过我的分析这进的水是从轴系里流进来的,这款泵的设计使水压很高导致轴系的密封圈还是压不住涌入的水流。你用的电机才1250KV值用的4S转速不高最多2W转都进了小半船水。看起来这款动力系统的结构还需要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和我的情况差不多,我用1800KV电机跑6S也是会进很多水。经过我的分析这进的水是从轴系里流进来的, ...

同款船壳和喷泵。确实是轴系进水,测试下来4S比3S进得多。原版设计是单骨架轴封,泵里水压大了就会挤开轴封的唇边。我在联轴器后面稍微顶着轴封加了镜面不锈钢垫片和耐高温胶圈,现在一组电跑下来进水1毫升以内。

楼主:
我也在解决进水问题,实在不行就只能加排水泵了。。

网友(2023-08-28):
最高时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