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高性价比120A电调改水冷

楼主(2023-06-26):
逛淘宝的时候无意间看到有个商家卖库存航模电调6S120A版本只要128元,(现在好像就剩6S 100A版本了只要98元)唯一的遗憾要配一个UBEC
这款电调体积很大我是打算改好用在空间比较大的船体搭配B36B40电机使用的,这款电调原有散热片异常巨大只要电机负载不大不改水冷也行。

拆开电调才发现这保修贴12年的东西都库存超过10年了

用705涂抹满电调PCB板PCB缝隙也不能放过

我给电调做了一个0.5MM的铜板焊接了两个铜管,后来看到原有的散热片就想到废料利用,用锯子锯掉了一点在贴上导热贴。因为塑封后电调两头都要用704封堵,担心704留到铝制散热片上因此两侧贴上胶布放置704流入散热片。

套上热缩膜大功告成!我用的是好盈的UBEC是机测试了一下效果不错(最主要便宜)

网友A:
管子感觉一般,而且有些空焊盘,把他补上应该就是100a变1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感觉一般,而且有些空焊盘,把他补上应该就是100a变120a

我这款本来就是120A的应该还能往上加MOS管变成150A 180A都有可能,但是没有必要我不用那种大电机

网友:
不怎么样,感觉这玩意

网友B:
你好,88元电调可以发一下连接或关键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88元电调可以发一下连接或关键词吗??

海鲜市场一个北 京的卖家、就写了80A电调没有写牌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鲜市场一个北 京的卖家、就写了80A电调没有写牌子

你好,没有找到卖家,可以发一下详细关健字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没有找到卖家,可以发一下详细关健字吗?谢谢,

海鲜市场用户名:VIP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