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 700 V2 NME开箱

楼主(2023-06-26):
终于到货了
不过最近比较忙,只装好了旋翼头

网友A:
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新装旋翼头两边的桨夹一边顺滑一边稍微涩的情况,两边顺滑度不一样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新装旋翼头两边的桨夹一边顺滑一边稍微涩的情况,两边顺滑度不一样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安装问题吧,我raw就是这样,没去管他了,飞百个起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问题吧,我raw就是这样,没去管他了,飞百个起落就好了。

巧了我也是raw,这样看估计不是安装问题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新装旋翼头两边的桨夹一边顺滑一边稍微涩的情况,两边顺滑度不一样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一般都是O圈安装间隙问题,飞几起落就好了。飞久了也要检查间隙,如果有虚位就要加垫片处理,说明书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新装旋翼头两边的桨夹一边顺滑一边稍微涩的情况,两边顺滑度不一样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拽拽就好了,两边间隙不一致。

网友:
空机换购的?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