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sz

楼主(2023-07-01):
18sz遥控用fasstest模式接收机电压电池电压显示正常,切到s-fhss模式玩模拟器,再切回fasstest模式接收机电压电池电压都不显示了,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控太高端的问题 换控解决问题  下一个  不信你看看楼下的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A:
回传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工作模式需要再fasstest,第二个就是打开双向数据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传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工作模式需要再fasstest,第二个就是打开双向数据回传。

之前都是可以的,就是切到s-fhss模式玩模拟器后再切回来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都是可以的,就是切到s-fhss模式玩模拟器后再切回来就不行了

同一个模型改了制式应该要重新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模型改了制式应该要重新设置吧

不是吧,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