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与3008SB对不上频

楼主(2023-07-01):
悲催,一口气收了三个3008才发现制式不一样,一个是TFHSS,一个是SFHSS

网友:
换一个全制式的控吧

网友:
确实对不上,换16

网友A:
transmitter 14SG
2-stick, 14-channel, FASSTEST-2 4G system
Transmitting frequency: 2.4GHZ band
System: FASSTESTL4CH, FASSTEST12CH, FASST MULT, FASST 7CH, S-FHSS, switchab
Power supply: 6.0V HI5F1800B NIMH battery

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14不支持TFH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smitter 14SG
2-stick, 14-channel, FASSTEST-2 4G system
Transmitting frequency: 2.4GHZ band

真坑啊,2008/7008都对得上,还以为是同一个系列的,遥控器和发动机都受制于小日本,希望下代人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坑啊,2008/7008都对得上,还以为是同一个系列的,遥控器和发动机都受制于小日本,希望下代人不会了

...

玩直机别图便宜,那么多飞机没必要,省下来的钱添置7008完全没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直机别图便宜,那么多飞机没必要,省下来的钱添置7008完全没烦恼

7008我有一个新的被我头脑发热拿去和别人换全球鹰,最失败的一次交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直机别图便宜,那么多飞机没必要,省下来的钱添置7008完全没烦恼

我几十台机验证,AC2000接收机一直没失控过从450到700,只是 断货了要不也不会买3008

楼主(2023-08-29):
论坛关闭的这段时间,我收了6个3008,4个2008和4个7008,两个750陀螺仪和4个MB5.0陀螺仪,终于脱贫告别K8+AC2000组合了,油机正式进入750陀螺仪+7008组合小康时代

网友:
TFHSS跟SFHSS一样的,多一个回传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关闭的这段时间,我收了6个3008,4个2008和4个7008,两个750陀螺仪和4个MB5.0陀螺仪,终于脱贫告别K8+AC ...

收? 指的是习二手的吗?
3008就不太建议收了,差价也就一百块,要担一个好大的风险。
7008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必经差价老比较大,但是还是建议只收熟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 指的是习二手的吗?
3008就不太建议收了,差价也就一百块,要担一个好大的风险。
7008还是可以考 ...

都是收二手的目前使用没问题,是的,3008真的是收错了,现在咸鱼的7008大量抛售了,基本400多可以收到品相很好的真品,2008也很好,我这周日试飞TRON600油机上面的就是2008,由于定速调错导致机子全油门飞了4分钟,机上的设备都抗过了最大的震动,

现在只有把3008当做备用控了,T10J设置IDLE会引起开机警告,要特殊设置,这点还是14SG方便

钻研了这么久,现在才把定速搞得有点眉目,还是直接搞 FUTABA CGY750这种陀螺仪靠谱点,设置非常方便直观,之前为了省钱走太多弯路了,结果花的钱都可以买辆宝马X3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收二手的目前使用没问题,是的,3008真的是收错了,现在咸鱼的7008大量抛售了,基本400多可以收到品 ...

我的2008配14sg和18sz装在mb和vbar上,杆子长时间不动,大约10-3-60秒左右,会跳舵,随机几个舵机跳动,换7008就好了,飞起来没影响,杆子一直有动作也不跳。
以前好像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008配14sg和18sz装在mb和vbar上,杆子长时间不动,大约10-3-60秒左右,会跳舵,随机几个舵机跳动, ...

静电放电干扰

网友:
14sg不支持3008接收机制式不同

网友D:
14不支持T-FhSS制式,怎么能对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不支持T-FhSS制式,怎么能对上呢

是的,之前没注意就收了三个3008,以为都是2008,3008,7008不都是futaba嘛,怎么还搞个不同的制式,想想还是鬼子会做生意,搞个不同制式的连14SG这种普及的遥控器都不兼容

现在玩了油机更离不开鬼子的配件OS发动机, 750陀螺仪都是玩油机的好东西,我们空机是做的非常好了,远远把鬼子甩在后面了,像TRON600, XL700N,鬼子的空机只剩下怀旧了,但在发动机和陀螺仪方面那还是领先甚至是垄断了这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