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上Nimbus !

楼主(2023-07-02):
说好不再买灰机的,结果受不住价格诱惑........

手上3个中舵+S9254尾舵+古董V8
好盈100A V3+昭意4020+6S 5200

不连电池总重1925克,蛮轻盈呢
(加上电池760克,起飞重不到2.7kg。)

终於等到雨停首飞,先试试520桨,温柔3D飞差不多9分多钟

楼主:
还没起飞,已经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标舵  v4电调  应该没这么轻吧

网友:
遥控器好帅

网友:
大叔可以换车了

网友A:
麻烦把陀螺仪的扎带取掉

网友:
头罩图案设计的真没水平,就像手撕的一样,还是啃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把陀螺仪的扎带取掉

魔术贴绑蓝牙模块,我也这么干!

楼主:
首飞时油门三档60%、70%、80%,结果60%油门都觉得太猛

立马把总距降到±12度,油门50%,刚好
只是感觉油门太低,不太科学,果断拍一个11t电机齿。(先试试,不舒服就再换10t。)

11t到货,赶紧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把陀螺仪的扎带取掉

陀螺只靠双面胶黏着,飞着飞着怕丢,还是缚着踏实点

网友:
遥控器同款。

网友:
该飞机请注意扫大齿盘

网友:
后备箱太小了。

网友:
Nimbus好机机

网友:
别说,这个鸡真的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只靠双面胶黏着,飞着飞着怕丢,还是缚着踏实点

3m很牢的,掉不了,搞下来都不好撬动,绑扎带只会放大震动,没人绑陀螺仪的

网友B:
520机型么

楼主:
厂家叫550,实际是用520~55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0机型么

不是 是550/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