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是不是正版

楼主(2023-07-03):
MB的仿版tgz陀螺仪也有这种餐厅线,才50多,爬买到盗版不能用,我都陀螺仪是5.0版。

网友:
运费险怕啥。

网友:
我买了一个tgz的蓝牙模块可以连接mb陀螺,这个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吧,正盗版一样用,价钱高低而已。

网友:
我感觉这玩意就是跟转接线,自己焊一个都行

网友:
看不出真假,只能看卖家人品,我本打算收一批MB陀螺仪也关注了这根线,但最后收了四个大K8,毕竟还是蓝牙使用顺手点

网友:
我12块钱含运费,自己做了个。就是一个usb接口,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就没了,特意把线做到1.5米长,调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