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芯片型号

楼主(2023-07-03):
小卫星上供电芯片烧了,某宝搜不到~有认识的给看看完整型号是啥,功能一样替代元件也可以

网友A:
你倒是上图啊

网友B:
应该是3.3V电源芯片

网友C:
有个便捷的方法,就是你查一下右上角的那个主芯片的管脚定义,可以查的到主芯片的电压要求。倒推过来就可以找到应该买的替代芯片是多少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上图啊

全图,柠檬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便捷的方法,就是你查一下右上角的那个主芯片的管脚定义,可以查的到主芯片的电压要求。倒推过来就可以 ...

听着就很难啊,没用过几次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3V电源芯片

搜了下,还是不知道选哪个,只要是输出是3.3v就可以吗,能给推荐个完整型号吗

网友D:
找一样的太难了,要是3.3供电芯片,根据封装型号,管脚定义,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自己去网站选吧,立创,一些经销商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样的太难了,要是3.3供电芯片,根据封装型号,管脚定义,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自己去网站选吧,立创, ...

明白了,拿正常的找修手机的帮忙测下~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着就很难啊,没用过几次万用表

主芯片的管脚,百度就能查到定义 。看电压要求是多少,再确定你那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未必是3.3V,也有可能5V什么的,要看主芯片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的管脚,百度就能查到定义 。看电压要求是多少,再确定你那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未必是3.3V,也有可 ...

学习了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找修手机的。我就是修手机的,看上是信号放大器。应该是供电的。6脚腿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找修手机的。我就是修手机的,看上是信号放大器。应该是供电的。6脚腿的是不是?

哈哈,说的都想寄给你修了是六脚的

网友:
哈哈 自己搞吧 我一个入门级的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