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我的m6dac充电电流达不到10a?

楼主(2023-07-03):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只有200W。
200/4.2/6=7.9A
双路分一下,就是4A一个,单路最多也就8A。
你用外置的电源供电(超过550W)就能到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只有200W。
200/4.2/6=7.9A
双路分一下,就是4A一个,单路最多也就8A。

原来如此,多谢多谢

网友(2023-09-19):
是不是输入功率不够啊

网友(2023-11-26):
内置AC电源只有200瓦啊,现在基本上已经接近200瓦了。双电池都达到10A,得用500瓦以上的电源,买个服务器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