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3-嗮嗮,买了几个垃圾小电机。

楼主(2023-07-03):
为了给攻丝机配个电机,忍不住一口气买了十几个,便宜又好玩。

网友A:
相当于买两个进口轴承的价格
8长轴的风扇电机,有人说按航模的算法,用航模驱动,相当于几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买两个进口轴承的价格
8长轴的风扇电机,有人说按航模的算法,用航模驱动,相当于几百瓦。

相当于几百瓦是不可能的,据观察,1、线径太细,没有大电流;2、磁铁不是强磁,不能提供足够的推力,等等因素吧。。。

网友B:
买这些电机不行啊,这些功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些电机不行啊,这些功率不足

找不到功率大的,功率不足就降速,主要看扭力,有一款扭力很大,戴手套没按停。

网友C:
我也曾经痴迷于网上这些洋垃圾无刷电机,但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总结这类电机不值得搞,楼主这样的大部分都是打印机复印机或风扇用的,功率太小没有实用价值,要不就是汽车转向机一类的低电压大电流散热还麻烦,总之要不就是功率不合适,要不驱动配不合适,要不就电源不合适,想要找到一款合适的太难太难,还不如直接淘整套的伺服电机,拿回来直接就用,参数规格还有标准可查,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曾经痴迷于网上这些洋垃圾无刷电机,但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总结这类电机不值得搞,楼主这样的大部分都是 ...

大功率大体积电机我也储存不少,小功率小体积电机有小的用途啊。

网友D:
推荐2个小电机,都测试过效果不错,个小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2个小电机,都测试过效果不错,个小功率大。

不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推荐2个小电机,都测试过效果不错,个小功率大。

上面4个好像什么音的电机?不便宜。下面的眼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面4个好像什么音的电机?不便宜。下面的眼生。

上面是泛音的无刷电机,带风扇;下面是博世定扭矩电动起子的无刷电机,这个里面没有风扇,不能长期运转,功率也不错。买二手的现在都是几十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泛音的无刷电机,带风扇;下面是博世定扭矩电动起子的无刷电机,这个里面没有风扇,不能长期运转, ...

两种电机用料都很好。不过还是大一号的18v无刷更有性价,直径大10,功率扭矩基本翻倍,没法不爱

网友(2023-08-27):
这些电机带驱动板挺好,应该知道额定电压下的扭矩,转速,才方便你今后使用。

网友E(2023-10-12):
你这把驱动板都磨了,电机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把驱动板都磨了,电机还能用??

外接驱动,但霍尔传感器应该是用不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推荐2个小电机,都测试过效果不错,个小功率大。

下面这个好像是无刷空心杯电机?我也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面这个好像是无刷空心杯电机?我也有一个

是的,那个也不错。有人用在车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