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图传设备的图像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楼主(2023-07-04):
有同时显示的分屏器吗?

网友A:
硬件?有,应该很贵,要上千。
有一个变通的应用是使用一个多路硬盘录像机,不过不便携,也没电脑方便

网友B:
看图传输出接口是什么,比如av输出、vga,hdmi输出,买对应的USB采集卡(某宝自己搜,如av USB采集卡,有20的,两个图传,那就两个采集卡),接到电脑上,用对应软件就可以了,如果两图图传需要同时输出,或者录制,电脑装个obs,自己调画面布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