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油机抖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3-07-04):
亚拓700使用YS120发动机,MB陀螺仪,在悬停时左右抖动严重,尾巴不抖,加大转速无明显改善,是不是MB陀螺仪不抗震,求大神指点。

网友:
MB陀螺仪非常抗震,我都想再收十个八个,我目前没有MB陀螺仪的设置经验,我现在唯一在飞的一台NX4就是MB陀螺仪的,前机主设置好的我一直没动,最近因为原装T10发动机的离合器底座飞烂了换上马力更大的雷虎56发动机震动更大了,但飞行品质丝毫不受影响

你的飞机很可能是机械原因尤其是旋翼头的原因引起的抖动

网友A:
就算K8陀螺仪也很抗震,这台雷虎56发动机之前是用在K8那台全新的NX4机子上的,无奈因为空中大齿中心座爆单向直接5米坠地侧板底部烂了,后来那台侧板修修补补怎么调也调不回原来的状态了干脆分解了重新用新侧板装一台,再后来没装好就挪用发动机到最原始那台NX4 了,就是上面有MB陀螺仪那台

测试陀螺仪是否抗震,用发动机最后一滴油就知道,发动机烧到最后一滴油发动机转速会提高至少40%,我是用炸鸡的代价测试了ESKY的一体化陀螺仪是否抗震,之前几个K8都没问题能烧干最后一滴油机子也没什么异常,ESKY的三轴陀螺仪最后一滴油的时候直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K8陀螺仪也很抗震,这台雷虎56发动机之前是用在K8那台全新的NX4机子上的,无奈因为空中大齿中心座爆单 ...

谢谢指导

网友:
换桨试试。

网友:
看看装配有没有问题 mb就是锁尾好

网友B:
mb十字盘预设值并不会抖的,能调的也就反应速度,尾舵才有感度调整,可能十字盘舵机不抗震跳舵,或者双桨

楼主:
换桨试过,抖动依旧,所换桨在有副翼直机上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十字盘预设值并不会抖的,能调的也就反应速度,尾舵才有感度调整,可能十字盘舵机不抗震跳舵,或者双桨

没有双桨,舵机是亚拓 815,应该抗震。

网友:
是怎麼抖动, 最好拍個影片來看看,才好給意見.
要不是DAMPER 太硬還是感度太高, 橫軸減震膠不對位, 老化, 或槳夾軸承或墊片裝的不好, 也會這樣.

由其是主槳在轉起來時拉力往一邊走, 在停下來的狀態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