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V尾存在的情况下,能否取消副翼?

楼主(2023-07-06):
各位模友,我想问下,如果手抛机只用V尾,不用副翼,能不能操控自如?假如不能,必须加入副翼,那么V尾的好处在哪里?

网友A:
不太能,横滚和偏航是同时进行的,操作性较差
V尾的优势是阻力比T尾小,且对舵机力量要求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能,横滚和偏航是同时进行的,操作性较差
V尾的优势是阻力比T尾小,且对舵机力量要求小

是啊,我前段时间做了2个飞机,单独用V尾,结果可操作性真的很差。所以有此疑惑。升降的性能还能差强任意,但是偏航的操作性能就非常的差。所以想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副翼灵活啊,用垂尾转弯就远不如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灵活啊,用垂尾转弯就远不如副翼

这我知道啊。用V尾转弯我怎么感觉还不如用T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用V尾,除了外形比较酷,混控更复杂以外,我感觉不到什么好处。还不如用T尾。

网友C:
为了取消副翼而整体设计的V尾是可行的,当然也需要经过一些飞行验证慢慢调整。如果仅仅只是说在有V尾的情况下而把副翼停了,我只能说开心就行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取消副翼而整体设计的V尾是可行的,当然也需要经过一些飞行验证慢慢调整。如果仅仅只是说在有V尾的情况 ...

我做V尾之前,还想着V尾就是纸飞机一样的概念,等于一个小号的纸飞机控制,挪到尾巴上,完全可以取消副翼。没想到啊......做了2个,都以失败告终。现在想想,还是觉得俯仰可以依赖V尾,但是转向如果依赖于V尾,对于菜鸟而言,实在是不堪。因为V尾在转向的时候,比T尾的转向要灵活,而这个灵活在尾部,就未必是好事情了。如果V尾只用来俯仰的话,它比T尾多用一个舵机,再开副翼,就有点不划算。再加上还要混控,而且V尾制作的对称性要求比较高,对于制作水平要求还是有的。所以现在我觉得,V尾制作要求高,相对复杂,功能却差强人意......

忘了说了。V尾除了比较酷之外,另外我感受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尾推电机的安装,如果是T尾,那么升降舵的布置就有些困难,即使勉强用V拉,也不如V尾那么酷吧。可能这也是胖子之类的FPV机之所以V尾的原因。所以我所见的后推机,基本都是V尾。

网友:
我一冲动,昨天下单了一架轻木V尾的滑翔机,也是没有副翼。刚刚在模拟器上飞了一下,飞到怀疑人生,一度以为是模拟器设置的问题。看了楼主的问题茅舍顿开,原来V尾就是这样难以驾驭。准备退货还是换回正常翼型。

网友D:
副翼一般是不能取消的,除非机翼有很大的上反角或者低重心之类的自稳特性。
V尾的最大优点是,同样的效能下,面积和重量比T尾要小,要轻一点。

网友:
V尾存在的情况下,能否取消副翼,应视模型的整体设计而定。主要依据主翼是否有上反角和上反角的大小,如果主翼是平翼或上反角较小,仅靠V尾难以实现平稳的飞行和良好的操控。

网友:
以前火鸟200就是v尾无副翼,机动性较差,用倒v尾效果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一般是不能取消的,除非机翼有很大的上反角或者低重心之类的自稳特性。
V尾的最大优点是,同样的效能 ...

仔细考量起来,副翼之所以对转向和滚转效果比较显著并且无可替代的根源就是舵面距离重心的力臂比较长。
但是如果用V尾来考虑其取代副翼,那么其相对于重心的力臂长度相对比于副翼的力臂长度,不具备可比性,因此其滚转效率必然很低下。实际结果也和这个结论相接近。单从滚转这一点上来说,副翼就无可替代。

V尾也具备滚转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相对于重心的力臂太短,聊胜于无而已。说它没有滚转效果吧,它还有点。说它有滚转效果吧,实在太弱。
虽然V尾外形和纸飞机的V槽极为类似。但是如果把纸飞机的舵面开到V槽的尾部,那么效果也必然会差到一塌糊涂。所以纸飞机没有把舵面开到V槽的尾部的造型尝试。

楼主:
但是如果作为单纯尾部转向的话,它还没有T尾的转向舵稳定。因为它在转向的过程中,还会引入轻微的滚转。这就尴尬了。因此上面的模友提到,如果机翼有上反角能克服这种轻微的滚转效果,那么它还是可以用用的。作用类似于T尾的单纯转向。因为轻微的滚转会被上反角抵消掉。

因此V尾除了安装后推电机有利,造型比较酷之外,由于设备多了一个舵机,还要设置混控,制作精度也有一定要求导致比较复杂,所以还是不如传统的T尾结构来的简单和稳定。

那么照此来看,V尾在设置的时候,直接设置成升降状态也就足够了。由于有副翼参与转弯。那么在有副翼滚转和转向的时候,V尾除了升降功能外,还要开转弯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多余?基于这个认识,那么V尾是否可以不用混控,直接用V拉杆就足够了?

据此,那么可否构想一种类似于鸭翼的大V尾结构?把主翼挪到尾部分为2片构建一个V尾,这样它的舵面距离重心的距离就足够,滚转作用也够显著,就对得起为它多付出的一个舵机和混控配置了吧,而且还有利于后推电机安装,外形也比较酷。鸭翼V尾?其实到了这个份上,V不V的已经不重要了。平尾一样能很好的工作,并且外形也更酷吧?

网友E:
飞机转向基本分两种:
1.副翼+升降舵
2.方向舵+上反角
如果不开副翼,就必须制作大上反角,建议5°起步,长度至少1/3半翼展,参考各类自由飞。然后就可以用方向舵顺利的转弯了
V尾起到方向舵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转向基本分两种:
1.副翼+升降舵
2.方向舵+上反角

是啊,是啊。V尾转向的时候,只能相当于一个转向舵,而且附加有轻微的滚转。并且转向的效果不如T尾的转向舵。

网友F:
第一,你的机子要有比较合适的上反角,无副翼的机型,需要大上反角来维持安定
第二,v尾的话,要设定差动,方向上两个要有差动。
第三,V的角度很关键,根据不同项目,这个角度在不具有流体分析的情况下,只能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你的机子要有比较合适的上反角,无副翼的机型,需要大上反角来维持安定
第二,v尾的话,要设定差动 ...

是啊,是啊。V的角度......我当时做的时候,V了120度。后来看有V90度的。不知道有没有V60度。

网友(2023-08-15):
我做的Ⅴ尾飞机就没有副翼。机翼有上反,非常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