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ADO VBCT以及VBCE遥控改霍尔摇杆教程!

楼主(2023-07-08):
【MIKADO VBCT/VBCE遥控器改装霍尔摇杆教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kC8qt1f

网友A:
所以8.9千的进口控换这国产控的摇杆就图他的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8.9千的进口控换这国产控的摇杆就图他的系统吗

这控也就是系统有价值,其他的一言难尽

网友B:
厂家:我们卖的是系统,遥控器只是赠品,赠品你还想咋滴

网友C:
楼主,视频里有说到舵面问题需要转换磁铁方向,这个是从6pin改4pin插头时线序问题引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视频里有说到舵面问题需要转换磁铁方向,这个是从6pin改4pin插头时线序问题引起的吗

跟线序无关,这套霍尔属于电压型的,霍尔感应器对应的N极和S极是一个方向是正电压,一个方向是负电压,所以对换方向以后相当于就是我们的正反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我们卖的是系统,遥控器只是赠品,赠品你还想咋滴

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线序无关,这套霍尔属于电压型的,霍尔感应器对应的N极和S极是一个方向是正电压,一个方向是负电压,所 ...

那是不是也可以在控上设置正反舵,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也可以在控上设置正反舵,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我们用的v控不能对每个舵反向

网友:
大佬直接卖加工好的摇杆得了,我们拿来装上还是可以做到的,要不基本就只能看热闹。

楼主:
已开发专用的光固化3d打印支架,搭配模板,完美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