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佩恩 新版32位 坦克控制器 (声组电调带双稳)

楼主(2023-07-08):
本产品是32位坦克控制器, 用法和之前8位的一样, 但比起8位的版本有下面改进
1) 采用32位MCU, 处理速度提高数倍
2) 8位版本开发动机声效舵机会轻微动, 32位不会 (当然之前8位轻微动也不影响操作)
3) 双稳效果更好
4) 声音采用功放芯片, 音量更大
5) 电机采用静音驱动 (消除"嘀嘀嘀..."的驱动声, 一般来说油门越小这种声音越明显 )
6) 输入同时支持舵机信号和PPM信号 (用PPM时,只需信号输入1 接一条3P线)
7) 可以扩展外接电调 ,这样大尺寸的模型也可以支持 (注:这部分需要板子接线改造)
8) 发动机声和炮声,机枪声并发 (当然现在8位控制器也实现了并发)
9) 电脑usb调参更容易连接

网友A:
有没有拖头灯组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拖头灯组声组

没有喔

网友(2023-10-14):
有演示视频没

网友(2023-11-17):
什么价格呢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可以用在什么比例坦克上呀!!!

网友C:
两个775电机做动力的坦克可以用这个板吗?另外我炮塔旋转用的20KG360°舵机,俯仰用的20KG舵机。可否给个方案实现双稳?

楼主(2024-01-04):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可以用在什么比例坦克上呀!!!

35:1

外接 15Ax3 3路电调, 可以1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775电机做动力的坦克可以用这个板吗?另外我炮塔旋转用的20KG360°舵机,俯仰用的20KG舵机。可否给个方 ...

  不适合,  你这不管是 电机电流 还是  5V线路 电流,  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