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这两个位置的管道是干啥的?

楼主(2023-07-10):
床子全部功能都搞懂了,但有两个地方看不懂,图片里面红圈两处,

搜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哪里有解释。不知道是不是主轴那里加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

加什么油?多久加一次呢?这个是润滑哪里的?

网友B:
上面加甘油,后面加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加甘油,后面加机油

咋会加甘油?什么目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咋会加甘油?什么目的呢?

主轴轴承润滑和主轴轴套润滑(主轴上下),因为它是塔轮变速没有齿轮箱,所以要定期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轴承润滑和主轴轴套润滑(主轴上下),因为它是塔轮变速没有齿轮箱,所以要定期润滑

那为啥加甘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加甘油,后面加机油

应该是黄油吧(润滑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黄油吧(润滑脂)

叫法不同,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法不同,都一样

那不是要用黄油枪加压了?多久打一次呢?一次打多少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要用黄油枪加压了?多久打一次呢?一次打多少合适?

没有强制规定,看你使用程度,天天用的话一个月打一次黄油就行,如果长时间没打就多打几下,打满会变沉重或往外挤出来,下面小油杯每班都要加注机油,加满,很少就能加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强制规定,看你使用程度,天天用的话一个月打一次黄油就行,如果长时间没打就多打几下,打满会变沉重 ...

谢谢了,这东西到处找不到维护方法,都不敢怎么用了,怕主轴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东西到处找不到维护方法,都不敢怎么用了,怕主轴坏了

这种设备相当皮实,还好用,尽情发挥,注意带电动Z轴的一定要提前拿下摇把不然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相当皮实,还好用,尽情发挥,注意带电动Z轴的一定要提前拿下摇把不然很危险

没电动z轴,想搞一个,z轴摇起来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相当皮实,还好用,尽情发挥,注意带电动Z轴的一定要提前拿下摇把不然很危险

好像是后面加黄油,前面加机油,不知道是不是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后面加黄油,前面加机油,不知道是不是反了?

上面黄油,下面机油

网友(2023-08-27):
像是润滑油注油孔。

网友:
冷却液循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