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凸翼蒙皮怎么烫?

楼主(2023-07-11):
     请教一下。凹凸翼型的机翼热缩膜怎样蒙才可以粘在翼肋下表面而不脱落?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仅靠热缩膜本身的胶,粘接强度够不够?谢谢

网友A:
没问题,用收缩率高的,不要张太紧,先收下表面。参考下我以前的贴。
涅槃重生的传统工艺木制F1A-聚碳酸酯格子布材料做蒙皮! - 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成都艾麦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89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用收缩率高的,不要张太紧,先收下表面。参考下我以前的贴。
涅槃重生的传统工艺木制F1A-聚碳酸酯 ...

感谢指导

网友B(2023-11-12):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用收缩率高的,不要张太紧,先收下表面。参考下我以前的贴。
涅槃重生的传统工艺木制F1A-聚碳酸酯 ...

你好,帖子没有了

网友:
我用普通热缩膜蒙凹凸机翼下表面时,先在骨架上抺一遍立时得,蒙皮贴上后沿所有粘合部位用手指压一遍,放置一晚上待胶固化,第二天加热收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帖子没有了

我找下图片,重发下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B:
你好,帖子没有了

帖子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