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薄膜机一定需要上反角吗?没有上反角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2023-07-11):
随便找了个图,为了说明问题。
最近迷上了黑丝,翻遍了老帖,发现所有的黑丝都做了上反角,我想问下,这种没有升降舵,没有副翼,只有方向舵的轻小飞机,一定需要上反角吗?如果不设上反角,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这种迷你轻型机没法安副翼 需要上反角在转弯后回正姿态
不然转弯之后会失速掉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迷你轻型机没法安副翼 需要上反角在转弯后回正姿态
不然转弯之后会失速掉下来的

没那么严重,就是不太稳,不能自动回正

网友:
建议用上反角,稳定性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迷你轻型机没法安副翼 需要上反角在转弯后回正姿态
不然转弯之后会失速掉下来的

真的吗?用方向舵也不能回正吗?

网友:
没上反角,靠垂尾回正机翼需要的能量速度空域几何倍增加。有上反角,不仅能快速回正,还增加了稳定性。

网友:
高翼台没有上反角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迷你轻型机没法安副翼 需要上反角在转弯后回正姿态
不然转弯之后会失速掉下来的

我找到了一个近似的解释。尾舵水平偏转的时候,也会令飞机产生轻微的滚转(转弯的时候,左右机翼的速度不同,导致升力有差异)。当转弯角度和转弯的速度过大,或者突然出现横向的滚转扰动的时候,由于人的反应需要时间,当开始打方向舵的时候,对于这种突然的剧烈的横向扰动有一个相当的滞后,滞后的结果是,当试图纠正的时候,滚转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地步。当方向舵引起的转向导致的滚转不足以补偿的时候,就直导致滚转加剧,从而进入失速螺旋。实际的试飞情况,和你所讲的情况一致。

一般提到失速螺旋,网上清一色都是机翼迎角过大造成的。但是对于这种尾舵偏转、突然的横向扰动引起的失速螺旋,就不是机翼迎角过大造成的,而是机翼升力面积减小造成的。所以这种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具体表现是:开始的时候,飞行姿态正常,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飞机开始向一侧滚转,然后打方向舵试图纠正,无效。滚转加剧,同时高度急剧降低,然后坠机。

当然对于有副翼,或者其他有上反角这些具备横向稳定性的飞机来说,就没有这种困扰。但是对于特定机种,比如没有副翼,没有上返,垂尾不能过大的机种,这问题就显得非常的致命了。

楼主:
当有上返角存在的情况下,可以抵消突然的滚转扰动。那么飞机就不会由于突然出现的剧烈扰动进入失速螺旋,从而打方向舵也来不及纠正。所以,可以想象,一切没有副翼的固定翼,如果不加上反角,只靠尾舵转向,即使是高翼台,上单翼,也非常容易进入失速螺旋。不知道这结论对不对?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现在唯一能解决无副翼的横向稳定性的,就是加上反角和加大垂尾。但是垂尾过大,也会引起一些问题。至于垂尾到底多大才能使得这种机型横向稳定,也是计算无能。因此,加上反角就称为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方式。对于薄膜机就更为简便,一根线就可以解决。所以薄膜机不加上反角的情况极其罕见,至少我是没有见到过。如果哪位模友见到有薄膜机(黑丝)不带上反角而能飞得又好的,一定要给我链接,给我开开眼界。

网友B(2023-09-04):
上反角能增加稳定性

网友C:
没有上返,转不了弯。打方向,飞机斜着向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反角能增加稳定性

机翼上反角提供飞机横侧安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上返,转不了弯。打方向,飞机斜着向前飞。

打右舵,机头右转,飞机按惯性継续沿原先方向飞行,这时气流从左前方流向机翼,因有上反角形成了左翼迎角大于右翼,结果左翼升力大于右翼,左右升力差使飞机绕纵轴向右倾侧,从而飞机获得升力水平向右的分力,此分力作为圆周运动的向心力使飞机向右盘旋飞行.
若打左舵,则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