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机翼和平尾垂尾安装制作不正确带来的影响的探讨

楼主(2023-07-12):
随便网上找了个图,只为说明问题。

最近经常被一个问题困扰。平常大家探讨飞机制作,总是讨论理想化状态,但是业余制作飞机,总是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自己还以为自己做的很标准。所以试飞的结果千奇百怪,总是偏离理想状态,也和预期相差甚远。如果想要找到原因,爬遍互联网,也很难找到对症下药的良方,究其原因,可能是大家对于错误或者偏差状态的探讨过于稀少,导致可以参考的例子不多,所以对于菜鸟或者初学者制作飞机造成很大的困难,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被劝退了,实在遗憾。

因此我开这个帖子,希望能抛砖引玉,把对于偏差的讨论完备起来,这样初学者就可以对比着这些安装不正导致的问题,找到自己制作的错误之处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成功的几率。

关于机翼安装不正,究竟有什么后果,这个问题也并不单纯,以下我只探讨一种情况,毕竟能力有限啊。

机翼一般来说,对于杆身机而言,是左右对称,并且理论上机翼是和杆身垂直的(这个说法只能是大致的说法,并不准确)。如果左右不对称,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在F1D的制作中,故意让机翼相对于杆身不对称,那么由于一边的机翼面积比另外一边大,那么机翼左右的升力就不一样,这样不平衡的结果,就是机身飞起来后,向一边倾斜,那么这飞机就向一边偏航,绕圈飞。

如果机翼和杆身不垂直,或者平尾和垂尾不垂直,垂尾不垂,平尾不平会有什么后果,就不懂了。

楼主:
还有好多种类

楼主:
对于菜鸟做的飞机,可能这7种状况出现一种,或者二种,甚至七种全齐都不罕见啊。这样的飞机的飞行状态自然和理想中的差距甚远。再加上机身扭曲,重心不对,拉力线偏移......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机翼扭曲,这种薄膜机常见,至于平尾扭曲,垂尾扭曲,机身弯曲,机翼弯曲,平尾弯曲,垂尾弯曲也能出现。目前能想到的,实际制作当中遇到的,就这些了。其实业余制作的飞机,理想状态十分罕见,这些偏差状态,才是常态吧?只不过这些偏差有的程度轻,有的程度重罢了。当这些偏差综合出现,要判断和解决问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楼主:
关于机翼质量不均匀,虽然没有变形,虽然安装对称了,但是由于机翼质量一边大一边小,还是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劣质的手抛机,这个问题还是普遍比较常见。尤其是没有上反角的,只靠垂尾转向舵转向的飞机,更容易造成失败的结果。所以关于机翼的配平,也算是一种装机应该有的技巧吧?对于有翼型的机翼,如果两边翼型不均匀,可能矫正起来更加麻烦,而且这种问题更加的隐蔽。

网友A:
和飞行速度等等也有关系,不过一般偏差都不会很大,影响有限。
小的误差很少有人喜欢讨论,我就是注重这些细节理论,所以极易引起别人反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飞行速度等等也有关系,不过一般偏差都不会很大,影响有限。
小的误差很少有人喜欢讨论,我就是注重这些 ...

最近试飞总是失败,想找些参照例子,也极为稀少,一个人的摸索,实在是痛苦哦。

网友:
手工制作难免有误差,我的习惯是安装时三角板靠着测量下,基本平行垂直即可,小偏差实际飞行影响不大

网友:
形状的偏差其影响远比质量偏差大。

机翼的变形又远比尾翼变形的影响大。

如果制作中有些许机翼扭曲了,可能打满副翼都纠正不过来。

网友:
图1234其实对飞机稳定的影响不大,左右重量不等和机翼扭曲那是最严重的。试飞失败还有很多原因,正常情况下重心调好无动力手抛滑翔试飞几次,找比较软的草地。一般手抛能稳定飞行,加动力就是调整推力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