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3-07-12):
最近准备考虑一个图传的地面站,除了选择眼镜还是手持屏,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体系的接收端?如果选择大疆的眼镜,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能选择大疆的天空端?
上面只是引出一个问题,而我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是,现在常用的图传都有哪些分类?分别什么特点(优势)和关系(接口通用以及技术渊源),以及价格和性能。希望大神能来个普及贴。

另外,好像过去这十年来,图传技术似乎没有什么大的进步似的,十年前淘宝买的1w图传和现在的600mw图传小区阳台和地面拉锯都是300米左右。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进来谈谈你用的什么图传,使用感受如何?

楼主:
我先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如果有不同感受,欢迎讨论
09年前第一次用图传,买的一般图传800mw,商家说距离2公里,实际使用300米就看不清了,而且每次飞过头顶就没信号。将棒子天线换成蘑菇天线还是差不多的。后来换了1W带风扇图传,飞机终于可以飞到2公里远了,但超过2公里就不行。地面天线用的蘑菇加平板,对着飞机远去的方向。
今年开始捡起飞机继续玩,先是买了一个100+元含摄像头的迷你小图传。阳台与地面拉距也就200米,我看网上都说熊猫5804不错,买了个600mw的。阳台地面拉距也就300米,再过就没信号了。
到此为止,我对图传的选择完全没有信心了,商家都是号称几公里,实际拉距只能几百米。

网友:
以前是没得选只有模拟图传,现在数字图传的发展是超乎你想象得。
主要还是看预算,特别是你如果你对延时没要求,数字图传买了就回不去了。

网友:
你想要图传距离远,如果是模拟的话,上山水的平板天线和AAT,带自动跟踪的图传和遥控增程才行。

楼主:
继续请教上面两位,到底模拟图传和数字图传除了传输协议。在使用方面有什么区别吗?距离、可靠、分辨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数字图传清晰度会很高,但是会有延迟,而且如果你想远航的话,数字图传有一个极限的限制。数字图 ...

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回复让我有个大致了解。
我买的平头哥135+熊猫5804也是135。效果并不理想,阳台拉距也就400米,是不是买到歪的了,还是我没用好,我用的接收机是一个老的好像是8503,还有一个是接收机的接收机(双天线),用的天线是一个15dbi的平板和一个蘑菇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回复让我有个大致了解。
我买的平头哥135+熊猫5804也是135。效果并不理想,阳台拉 ...

这个可能跟那边的电磁环境有关,试一试,如果在图传上面上传一个棒棒糖天线效果应该会好一些。另外熊猫的5804有好多个版本的。功率也从600毫瓦到一瓦1.3瓦。比如这个就是熊猫刚上新的一个最大功率一瓦的图传,接受用的枫叶14分的小平板。7公里之内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雪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这个回复让我有个大致了解。
我买的平头哥135+熊猫5804也是135。效果并不理想,阳台拉 ...

也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如果换一个比较新的接收机,可能会好一些。一般老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都是-94分贝,有的是-86分贝。现在的一些比较好的接收机,可以做到-98分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如果换一个比较新的接收机,可能会好一些。一般老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都是-94分 ...

你推荐鹰眼吗?你觉得视频眼镜怎么样?有没有值得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鹰眼吗?你觉得视频眼镜怎么样?有没有值得推荐的?

鹰眼的屏幕挺好,那个鹰眼的眼镜就是小飞手加一个壳子而已。

网友(2023-09-04):
我的200mw图传在农村拉锯超过一公里

网友(2023-11-22):
现在买模拟图传就跟49年入国 jun一样,数字高清图传是大势所趋,目前市场主流有大疆、蜗牛、思翼等等,如果不是手头特别紧,建议入数字图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如果有不同感受,欢迎讨论
09年前第一次用图传,买的一般图传800mw,商家说距离2 ...

奇了怪了,我淘宝买便宜八九十的600mw怎么四公里还有图像(天空三叶草、接收14db枫叶平板、口袋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了,我淘宝买便宜八九十的600mw怎么四公里还有图像(天空三叶草、接收14db枫叶平板、口袋FPV)

这个距离可能还是跟环境、天线各方面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距离可能还是跟环境、天线各方面都有关系

要不你就花几十块钱试一试最简陋的配置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我这边在高压线、基站旁感觉电磁环境很不好,也不可能出现有什么几百米就拉倒的情况

网友(2024-03-26):
现在市场上的图传都虚标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了怪了,我淘宝买便宜八九十的600mw怎么四公里还有图像(天空三叶草、接收14db枫叶平板、口袋FPV)

接收机的问题,我有个手表图传接收机,就很好,两公里都正常,反而小飞手2就几百米就花了,同样的频道

网友(2024-05-12):
直接上数字图传

网友:
高清图传 用的都是数字信号,需要用到更快的处理芯片来编解码,来解决因编解码而产生的延迟问题,因为高清分辨率需要更大的带宽来支撑,所以一般高清信号大部分用的都是5.2或5.8G的频率。当天空端发射的信号电磁波因距离过远或干扰等原因不能在接收端校验数据的完整性的时候,图传就会断开,再有就是发射天线极化方式的问题,发生天线一般为全向天线,接收天线一般为定向天线,想要超远距离传输 ,以当前的设备水平就是增加发生端功率+发射端天线用定向天线,可以参考卫星信号的传输方式,两端都用定向带跟踪天线,不理解的同学可以观看发射火箭升空时的远望号测量船,这个就是一个大号的AAT用的都是抛物面天线或相控阵天线。
模拟图传 因为是广播式发送信号 ,不需要校验信号的完整性,所以连接方式更直白和简单,而模拟信号需要的带宽是根据图传分辨率来的,所以降低图像画质可以用窄带宽来传输,例如1.2G的图传和2.4G的图传。因为信号的波长越长传输的距离越远,频率越高单位时间传输的信息就越多,带宽也就越大,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信号能量密度更高,频率越高带来的后果就是信号的绕射能力越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地面拉锯图传的时候距离都很短,植物或建筑物的遮挡都会对信号产生影响。而频率干扰又很多原因,同频干扰、临频干扰、倍频干扰等。
模拟图传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窄带宽,例如1.2G的图传,800mW的功率就可以传输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
缺点就是信号抗干扰能量差(因为没有校验机制),单位时间传输信息量小,画质不清晰。
再有就是对频率的管控越来越严格,1.2G现在是禁用频率。
=========我是分割线=======
以下仅代表个人观点和设想-----
图传的信号目前想超远距离传输直线无遮挡可以使用定向抛物面天线+AAT精确跟踪(发射端和接收端都用)。
参考空间站和地面之间的连接方式。
而利用中继和中转来传输超远距离信号则需要更高端的设备,参考军用无人机利用低轨卫星数据链传输
而民用的例如通过4G或5G信号来传输数据,目前无法解决几个问题,
1、信号覆盖范围问题。
2、信号的延迟问题。
3、信号的可靠性问题。
=======综上所述======
目前高清图传和模拟图传想要更远的距离,只能在功率及天线和精确跟踪上做文章。
低成本解决以上问题模拟图传目前玩家和厂家能做的方向只有高精度的AAT+定向天线。
而数字图传能做的用更有效率的协议,和上面的AAT+天线!

网友C:
能量越集中,信号传输的就越远!
有兴趣的可以做个实验
用一个手电筒和一个激光笔
手电筒的光在1米的距离用纸板遮挡住,还会有光漏出来。
而激光笔被遮挡后没有光漏出来~!
因为激光笔的光更集中,能量密度更高,所以绕射能力越差,而手电筒的能量密度低光线不集中,所以具有一定的绕射能力。

网友D:
应该是,用发射功率打败一切不利环境电磁波,所以功率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