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0装机有感

楼主(2023-07-12):
tb60装机
上面是加速16倍的装机视频。先说一下优点:
1. 精度高,安装过程没有什么问题,都按照说明书安装即可。
2. 新款头罩快拆好评,出厂就装好了,终于不用自己粘头罩圈了。
3. 不用粘轴承了(之前亚拓的轴承也都是粘好的),没有r48送了。
4. 主流传动方式, 二级传动,电机皮带连接,尾巴也是皮带,不会扫。
5. 尾管松紧快调结构(最松的时候锁尾也没啥问题,不太清楚是否需要拉的那么紧)
6. 电装自由搭配,感觉4725都能装的上去。

这个是kit版本,装好后重量 2920g,不带电池

螺距设置±13度

电装配置:
陀螺: Vbar Neo
电机: Kontronik PYRO 700-45
电调: 亚拓130A
斜盘舵机:MKS HBL 950
尾舵机:powerhd H15

我看已经有大佬发了大图装机贴,就不重复发了,主要谈谈相关心得。
1. kit版本最好提供舵机臂, 或者有更长丝杆的球头是更好的, 原球头是配合金属舵臂使用的,配碳塑舵臂不好上螺母。
2. 不用亚拓舵机, 尾舵机可能需要垫高安装,否则挡下侧板。
3. 不用原装舵机,内走线略微困难,因为线比较粗,有蹭皮带轮风险。 但是外走线戴上头罩以后也看不到,不影响飞机的美观性
4. 飞机中没有带马达螺丝, 电机座是沉头的,没有相应的螺丝可能会干涉皮带轮。
5. 齿轮需要尽快铺货, 原配930和480kv电机都比较特殊。 自己配电机肯定需要相应调整齿轮t数。

网友:
赞,感觉好 大一坨,带电池2920?

网友(2023-08-16):
空机不含电池这个重量还可以

网友:
要不是我装过tb70,我差点就信了

网友:
死不放手寬機身設計.最慘板才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中座更不是多點連結.尾管還是4點孔咬下去....多少年了還是換湯不換藥...無語~
不要說RAW 了, 連X7 的老機子都不學習一下

网友:
玩了TRON 5.8N,好像对其他其他都不感兴趣了,前天刚拿到560大桨换上去试飞,做连续拉大彩虹的时候升降舵机摇臂螺丝脱了升降臂失去控制满油门炸鸡,尾管在靠近根部位置呈70度折断,横轴歪,大桨断,爆了几颗球头,大齿不同程度伤了4颗牙,排气管凹了,好在侧板毫发无损,昨天修复继续飞600桨(大齿没换,刚好家里还有一根尾管备件,大桨夹和横轴我拆了以前那台用TG520大桨夹和横轴杂交的KDS600,完全通用),表现一切正常,600的机子还是飞600大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