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ce后盖压电路板插头和油门摇杆磨小问题

楼主(2023-07-12):
调摇杆松紧的时候不怎么怎样搞的开关居然解体了

网友:
我还想着这种样子的开关怎么没见过呢

网友A:
这控真tm是一言难尽 我的控 尽然3号开关有一个通道有问题 设置马达熄火的时候  只有idel 没有off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真tm是一言难尽 我的控 尽然3号开关有一个通道有问题 设置马达熄火的时候  只有idel 没有off这一项

做工和细节配得上价格没

网友:
啥时候会有国产类似功能的控

网友:
国产控正在崛起,不过这套控的系统值得学习!

网友B:
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注意油门摇杆电位器连接线

网友:
厂家:我们卖的是系统,遥控器不过是个赠品,赠品你还想咋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和细节配得上价格没

做工吗 500块吧

网友A(2023-08-15):
引用 网友A:
这控真tm是一言难尽 我的控 尽然3号开关有一个通道有问题 设置马达熄火的时候  只有idel 没有off这一项

哈哈  哥们不会吧 我也一样 就是3号开关  我都换过一个新的还是一样  应该是电路板问题  找4哥联系厂家发新的电路板回来换  这tm要是国产控 不被喷死就怪了

网友:
VBCT也有这个问题,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哥们不会吧 我也一样 就是3号开关  我都换过一个新的还是一样  应该是电路板问题  找4哥联系厂家发 ...

自己买个开关换了,有几个人这个开关散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