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s充电和电池寿命讨论

楼主(2023-07-13):
之前都是用两个6s 窜连成12s,飞700.
去年dapu双11的时候购买了4组八块电池,当时购买6s没买12s主要考虑到炸机万一伤到电池,可以省一点,不会坏一片电芯就报废整个电池。
再加上当时12s贵上不少。
最近这几天,发现13年购买的双天eco 25c的电池飞3400毫安下来,有的电压明显偏低,只有3.65左右,其它的都是3.72,本来想着3组6块电池拆分重组,整理出2组4块电池。
后来在折腾的时候看着外皮发黄,看着用了10年的电池(14年退魔到18年)也该淘汰了,用是能用,1750转练飞5-6分钟下来还是3.8左右一至性还是可以,但是两个6s充电确实有点麻烦(这3组6块电池打算送本地魔友了)。
想着近半年基本没炸机,于是开始折腾12s电池。
首先是因为闲鱼上的a9确实便宜,一个1000多w的二手充电器才300多,于是买了一个,然后再买了一组某能牌 12s 5200电池。
后期又买了3组12s电池,一个rcsky pc2100充电器。
忘了说,本人综指是对水平没提升的东西,绝对不多花钱。
说实话,12s用起来真的方便很多。
飞下来,一个12s的平衡头,一组xt150,省去窜并联的麻烦事了,也更规整了,插拔更方便了。
==========================黄金分割线====================================
下面来讨论一下充电以及电池使用寿命问题。
首先说一下我的使用习惯。
后备箱一个8s 30a林酸铁里,配50a保护板,平时用pl6 20a不接平衡头充满。
上班的地方离飞场大约10分钟左右,基本上出发的时候,用a9连电包,给电池充电,开20a,大约10-11分钟左右充满。
到了飞场,开始摆桌子,接60度电的大电包,然后把pc2100开着,充另外的两个电池。
单边20a充,搞好以后,开始飞。
目前1750转练自旋翻,飞大约6.30-8分钟左右,控上定3400毫安震动报警,马上降落。
现在新电池下来大约3.78-3.8左右,能充进去3000-3100毫安左右。
每组电池飞下来都是温热,不烫手,但是明显能够感觉温度较高,大约40多度吧。
今天特意试了一下不同电流的充电速度。
首先20a,10-11分钟左右。
然后18a,12-13.分钟左右
14-16a,14-16分钟左右
12a,大约18分钟左右。
10a,大约21分钟左右。
现在总共两个充电器,一个a9 最高电流25a,一个pc2100,两路,每路最高20a。
根据我的飞行时间,三块电池,每块飞8分钟左右,加上起飞,降落,把电池接上充电器大约2-3分钟,
也就是说我三个电池一次循环是30分钟左右,这30分钟内要把电池充好。
那么有以下几个充电方案。
电池1,在途中20a充,考虑到电池是冷的,然后这个路程只有10分钟,所以必须开20a充。
电池2-3,在电池1飞行期间要充好,所以也必须20a充,电池1飞7-8分钟下来,刚好充完满。
那么,在下一个循环的时候就有多种选择了。
方案1、20a充电,电池休息10分钟
电池1飞完不马上充电,让他休息,冷却10分钟左右,飞电池2,飞完以后,开始以20a充电池1,然后飞电池3,电池3飞完电池1也充好了,电池2也休息完了,开始充电池2,电池3休息,飞电池1,这样一套循环下来每个电池都能休息10分钟左右。

方案2,10a充电,电池不休息
电池1飞完,马上充,开10a,开始飞电池2,电池2飞完马上10a充,飞电池3,电池3飞完马上10a充,这时电池1也充好了,以此循环。

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充电电流,差不多的放电电流,到底哪种方式对电池好呢?哪种方式对电池寿命更长呢?

为了玩飞机,特意买了个60度电的大电包。
从此以后不能听丛大师的那句“电包不完不回家”的话了。

网友A:
买辆电动车多好!
更省事

网友B:
装保护板以后用什么给电包充电呢,平衡充没法不插平衡直接充电

网友C:
60度电 电动汽车都能跑400公里了。要是飞700级飞机,可以连续飞二天。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保护板以后用什么给电包充电呢,平衡充没法不插平衡直接充电

pl6 pl8可以20a不接平衡头充a123,同样用这一档也可以充7s三元锂。
另外国产的很多充电器 有直流输出模式,直接开到29v 输出就行了。
还有个办法就是直接怼29v电源,或者30v电源都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度电 电动汽车都能跑400公里了。要是飞700级飞机,可以连续飞二天。太厉害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电包就是电动汽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辆电动车多好!
更省事

确实,你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电包就是电动汽车呢?

我的电包才15度电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extra=&page=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包才15度电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extra=&page= ...

厉害,十年前就敢吃螃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电包就是电动汽车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包才15度电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extra=&page= ...

2013用到现在,好强。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电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3用到现在,好强。

续航只剩70%了
但足够把灰机操到报废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6 pl8可以20a不接平衡头充a123,同样用这一档也可以充7s三元锂。
另外国产的很多充电器 有直流输出模 ...

直接怼然后涓流模式这种保护板就干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怼然后涓流模式这种保护板就干了吗

你去了解一下保护板吧。
不知道保护板,这个比较难解释。
就是高于29v的电直接输入电池,保护板检测到电压够了,就断开了。

网友(2023-08-29):
理想one,飞不完,根本飞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