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60CM的船用什么样的电装

楼主(2023-07-13):
各位高手,准备自己组一个60cm左右的船,无刷电装有什么推荐的?海王90A?
电机
用什么?

网友A:
海王90安或者120安,4s,36系列电机

网友B(2023-08-15):
60CM的船不算大,要看你的喜好是喜欢用软轴还是硬轴了,还有考虑自己手头上电池的通用性。如果喜欢硬轴那推荐用B28电机如果喜欢软轴那就用B36电机,如果手头3S电池多那就用3000KV左右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