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加厚大齿盘总扫什么原因(还是夏天太热,110的也开始扫了))

楼主(2023-07-15):
今年扫了4个了,电机齿也换过新的  还是扫,装的一条线,是不是12  t112齿  配合度问题?  震动1300左右空中,也不算大,13t    110大齿那台就没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救了下来了,厉害

网友:
多大的电机,有可能是力太大了硬憋扫的

网友:
换飞机吧

网友A(2023-08-14):
其实大多时候是电机齿太烫了 给烫化了

网友:
电机太烫了,每次飞了下面完全冷却再飞

网友:
电机是4725 520KV吗

网友:
我电机齿13 大齿110,连续烧了好几个电机了,刚刚换了12 112的齿,准备试试看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用POM大齿

网友:
12T的齿比有什么吸引力么?

网友:
换飞机  简单粗暴

楼主:
昭意4730  540KV

网友:
12-112配合没问题,大概是这批大齿有问题,不然定齿距的亚拓扫齿就不好说了
可以试试自己扩孔,微调齿距

网友:
动力过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多时候是电机齿太烫了 给烫化了

齿比仅仅 差了一点点,温度不至于差这么多吧

网友:
烫成这样螺丝胶不会失效吗?

网友(2023-10-28):
请问是啥时候买的啊

网友:
检查齿轮间隙,测量电机温度吧。

网友B:
两种齿比理论安装距相差0.5mm左右。考虑到实际大齿可能并不完美同心,如果原本按照110+13设计,112+12很可能会啮合过紧。
最近捣鼓700x,刚好也是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