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恆龍7.0的砲管俯仰壞掉有辦法修理嗎

楼主(2023-08-14):
前幾天改造坦克的時候, 不知道線路接錯還是不小心短路, CN4砲管俯仰功能失效了, 無法動作
請問有辦法修理嗎? 謝謝大家

网友:
找卖家保修吧  我的也是CN4莫名就坏了  感觉是设计问题

网友A(2023-09-14):
用电表测试一下。确认的是电机故障,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表测试一下。确认的是电机故障,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我有把馬達換頻道測試, 砲塔旋轉頻道正常作動, 但俯仰就是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把馬達換頻道測試, 砲塔旋轉頻道正常作動, 但俯仰就是不動

估计驱动集成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