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没飞 现在被et07和k8没有螺距 整迷糊了

楼主(2023-08-15):
6年没玩飞机了 设置都忘了 老天8换et07 副翼 升降 尾舵 油门 拨杆都正常动作  只有螺距没动作 就是推油门 3个舵机一点反应没有 麻烦朋友帮下忙  让俺的飞机重新上天

网友:
遥控器上十字盘设置是什么类型啊,普通它好像就变成四通道固定螺距了,切换成别的才有螺距通道的输出

网友:
十字盘类型一定要选1SERVER NORMOR

网友:
我也是几年没飞了最近买的et16s摸索了几天刚把k8重新设置好都快忘了

网友:
遥控改成直升机十字盘1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