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小的玩机心得

楼主(2023-08-26):
像我这样的纯玩机的穷老头,基于不花钱少花钱的原则,MACH3当然是第一选择,原来想用UG8.0做刀路,后来发现UG8.0做浮雕刀路非常麻烦,于是放弃改用精雕业余版8.0,用了几回后发现,精雕8.0刀路开头有一行G90G28C0,非常麻烦,对于没有按装限位开关,没有按装对刀块的烂尾机来说,非常麻烦,一不小心就会来一下,后来发现在菜单栏中有一项叫做夹具的中可以设定,当然最好还是在开干之前,把这一行删除,一定要记得刀路结束之前也有这样一行,也要删除。

网友A:
我的机器做好一年多了, 还从未玩过雕刻加工, 都是拿来当铣加工铝合金零件,

最近也做了个四轴,想玩玩雕刻,安装了个精雕5.21 ,准备自学一下

网友:
mach3导入刀路后看到奇怪的图就可能有g28,编辑查找,删掉。

网友:
后处理应该能改吧。回原点。

网友B(2023-10-13):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做好一年多了, 还从未玩过雕刻加工, 都是拿来当铣加工铝合金零件,

最近也做了个四轴,想玩玩 ...

我雕刻机也是做好一年后才会用,买的精雕的教学课程学习后才学会,目前任然不会画3D曲面,只拿来加工轮廓,单线切割和区域加工这些二维的,期间又做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雕刻机也是做好一年后才会用,买的精雕的教学课程学习后才学会,目前任然不会画3D曲面,只拿来加工轮廓 ...

我是 拿SOLIDCAM  编程做零件加工,用了一年多, 只是没搞过浮雕,浮雕应用场景对我来说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