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DIY之:制作一套对夹式双轮滚花刀

楼主(2023-08-26):
一直以来我手上只有一把成品的单轮滚花刀,用起来限制很多:不能滚网纹,不能滚大牙距。而且家用小车床如果不小心的话,单轮滚花刀顶得过紧容易造成主轴变形弯曲之类的糟心情况。

那就自已做一把解决问题吧!

先用电脑做一下设计,方便检查零件有无干涉,确定加工尺寸数据。

检查可用加工范围

再打开看一下最大能夹多大工件:

开始下料

加工出各零件,之后进行高频淬火处理,还是会有些小变形,需要铣削处理一下:

热处理过的工件是很费刀片,只切除0.1MM,火花四溅,加工完成铣刀片也完了。

开始制作小配件,双头槽的销钉,材质是淬火后的轴承钢:

拿出自制的1.4MM切断刀杆,把刀片拉出来一点,磨成0.8的刀尖宽度,

开好槽的轴承钢销钉,开槽的时候也是火花四溅

这个伊斯卡的槽刀片出乎意料的耐操,至少可以加工100次这种浅槽才会需要重磨:

再把其它小配件准备齐全,半圆螺母,扳手,垫片,粉末铜套等:

装配完成了!

检查了一下基本上和设计图一致:

最大开口似乎还可以大一点,换根螺杆就可以了,目前用的90MM的,换成100MM的也可以用

测试了一下加工效果,1.5MM的直纹:

1MM的网纹:

操作过程视频

感谢观赏。

网友:
**,这么历害

网友:
这个好像就有成品出的

网友:
做工不错,很实用、自己动手才有乐趣。

网友A:
高手,你的是怎么淬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你的是怎么淬火的

我有高频感应热处理机

网友:
高手,这技术厉害

网友:
建议将调节的内六角螺丝改螺杆,加小手轮,这样更方便、更好调节。

网友:
我自己也做过一把,成品也买过,基本用的都很少,平时很少车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高频感应热处理机

加热到多少度,用油催还是用水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多少度,用油催还是用水催火,硬度能达到多少?

温度没测量过,大概是明黄色,喷水冷却,之后马弗炉回火,硬度也不清楚,热处理后高速钢钻头打不了孔。

楼主:
滚花操作我之前都是随便车光一刀就开始滚花,后来发现容易乱牙,
然后研究了一下,明白了怎样才会不乱牙:
(待加工工件外径*3.1415926)/滚花轮齿距 = 整数(误差0.1以内最好,就可以产生相对滑动而不是乱牙)
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可以把外径再切一刀,一般要滚花的外径不需要是整数。
比方说,外径35MM,经过计算可以很好的被滚花轮齿距(1MM),如果小于35MM直径,
下一个可用的直径是34.7 也不会乱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花操作我之前都是随便车光一刀就开始滚花,后来发现容易乱牙,
然后研究了一下,明白了怎样才会不乱牙: ...

学到了,简单来说就是周长要整除牙距,DIY用的不多其实刀架淬火不淬火无所谓,滚轮可以内加铜套,这个又学到了,方便使用不同内径规格的压花轮子。

网友B:
太漂亮了,佩服。能给个尺寸吗、谢谢。

网友:
已经入手一只,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漂亮了,佩服。能给个尺寸吗、谢谢。

抱歉,图纸我就不提供了,有兴趣可以自己画一下这个东西也不复杂,就是几个小零件。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C:
一仔细看就看不明白了,滚轮的凹凸是平行于主轴方向, 那滚花上的斜纹是怎么出来的,是斜着放滚轮?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C:
一仔细看就看不明白了,滚轮的凹凸是平行于主轴方向, 那滚花上的斜纹是怎么出来的,是斜着放滚轮?

是滚轮上是斜纹,一左一右,这样就形成了网纹。
要让滚出来的不乱纹,可以调节压下去的力度,然后就可以走刀了。

楼主(2024-02-17):
引用 网友C:
一仔细看就看不明白了,滚轮的凹凸是平行于主轴方向, 那滚花上的斜纹是怎么出来的,是斜着放滚轮?

直纹和网纹是需要更换不同滚花轮的,这个过程没有拍摄放到贴子上。
同理斜纹和网纹也是不同滚花轮滚出来的,斜纹是左+左或者右+右,网纹是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