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6轮军卡的维修

楼主(2023-08-28):
一辆简单的6轮军卡给娃的玩具,只是由于转向机构出现故障。5线舵机好像失灵了。于是决定维修。
询问了厂商说原版的遥控套件包括主板早已停产了。要更换的话,需要把枪控,主板,舵机一起换掉。
既然已经全部更换,那为什么不换一套遥控的萝丽3套件呢?于是乎事情变得不可控制了。东西一样接一样的搬回家。
1,萝丽3遥控器           150元
2,萝丽8通道接收器    43元
3,17G金属舵机          34元
4,双向有刷电调         15元
5,头追                       160元
6,2W图传摄像头        170元
7,7.4V聚合物锂          30元
8,2自由度云台            20元
9,14克金属舵机          11元
合计633元

这是维修完成之后的样子。

这个是加了散热片的电调。

这个是萝莉8通道接收器。

这个是两瓦的摄像头。

这个是头追,罗丽3遥控器和眼镜。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电调吧……哪怕用bls无刷电调呢。最便宜的也就二十块一个。还带BEC。然后电机换成外转子无刷电机。美滴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电调吧……哪怕用bls无刷电调呢。最便宜的也就二十块一个。还带BEC。然后电机换成外转子无刷电机 ...

本来只想最低成本修复的,结果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