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futaba10j 的襟副翼设定功能好用吗?

楼主(2023-08-30):
说明书上说副翼使用本功能时和空气刹车功能并用可在着陆时有效降低飞机速度,请有经验的模友介绍一下使用情况好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多数FUTABA控都有的功能,主要是对没有襟翼的飞机,利用副翼下翻当襟翼用的一种设定(当然有襟翼也可以设定,如蝴蝶刹车)
襟副翼混控作用如何,见仁见智。
本人飞F16机型都会用这个功能设置襟副翼混控,副翼下翻大概15-20度,尾翼做一些拉杆补偿,延迟设置1秒左右。
我自己感觉起飞降落时会比没有这个好一些。

网友B:
因机型而已,大部分飞机不需要这样设置。
这样设置的前提,两个副翼分开两个通道
使用过这个功能的飞机只有FMS的80 F16和双70 苏27

楼主:
谢谢两位将军!准备试试看,有问题再请教你们。

楼主(2025-05-23):
FUTABA T10j可用空气刹车功能AIR-BRK对副翼和水平尾翼同时进行设定,起飞和降落时都能有效缩短时间,很不错!

网友C:
空气刹车?你是指襟翼吗?

楼主:
本人按说明书空气刹车功能【AIR-BRK】对E330KT板机CH1,CH2,CH6 做了设定,起飞及降落行程均可缩短1/3左右,降落时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