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控+Futaba接收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3-08-30):
以前一直用的都是天地飞控(72m)跟高频头,配的原装接收机。后来接收机陆陆续续莫名其妙的坏了用不了,我开始转向Futaba,为了省钱,先是购入一个R136F的接收机,配的天地飞控+天地飞FM高频头用ppm制式能够使用。后来又购入一个R136HP pcm1024(接收晶体是跟r136f同样的频率),发现,跟天地飞的控跟高频头不兼容,我制式用的pcm 制式没办法使用。入模晚,想请教一下大佬们解答疑惑有一个猜想就是:是否需要更换成Futaba的高频头?还是更换Futaba二次变频的晶体?

网友A:
PPM是模拟信号,各品牌通用的,PCM是数字编码信号,各品牌编码协议不兼容。你这种情况要换Futaba高频头,才能配Futaba的PCM接收机,天地飞的高频头换晶体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是模拟信号,各品牌通用的,PCM是数字编码信号,各品牌编码协议不兼容。你这种情况要换Futaba高频头,才 ...

好的,谢谢解答已经购买了Futaba的高频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