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尝试制作IOM帆船,陆续更新。。。。。。

楼主(2023-09-01):
自从做完550之后,对帆船有了浓厚兴趣,这离不开(票风)和(最业余造船者)两位老师的思想和硬件帮助,感谢!于是开始搞IOM了。
半成品各位老师给长长眼

双胞胎船壳,最业余造船者出品

参考图纸

五金件设计中

肋板图参考

五金件制造完成

放样前帆挂点

尾舵出炉,轻木和环氧树脂

细节,内套采用聚四氟乙烯耐磨不锈

舱盖开孔

前帆挂点

穿线孔

内部结构,全靠手搓

箱套和固定支架

船尾

小零件

压铅和稳向板连接用到小零件

真的挺大

整体效果

通电试动作,高压收索机不能用接收机供电
多亏模友票风的提醒

测试压铅位置,还好家附近有湖

设计帆,准备打印,试做一套纸质的,模友票风设计

手糊

安装假帆测量最后的尺寸
等待模友票风拼帆。
稳向板是碳纤维材质,来自最业余造船出品,压铅是来自票风出品,感谢两位老师煞费苦心!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稍后更新成品

网友A:
真是好手艺,感谢分享。

网友:
后勤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手艺,感谢分享。

过奖啦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大功告成了,等待下水。

网友(2023-10-14):
下水了该发图了

楼主:
首航圆满成功

网友:
护航准备

网友B:
桅杆座有点高呀,尽量往下降低高度,目测可以低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桅杆座有点高呀,尽量往下降低高度,目测可以低20mm

感谢版主的宝贵建议,我试试。

网友C(2024-01-22):
牵引帆的绳子在舱内怎么和收缩机连接,舱外怎么接的帆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牵引帆的绳子在舱内怎么和收缩机连接,舱外怎么接的帆看不懂

有很多种方法,我用的是舱外循环线,这种简单,舵机回中上下槽绕线两个线头超过舵机圈数一般,舱外留足够的行程(要计算),在帆撩绳前段加弹簧张紧,一定要加在
前段,弹簧是不受拉力的。

网友:
帆索安装和帆的连接最好图片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桅杆座有点高呀,尽量往下降低高度,目测可以低20mm

原船就这样的,稍后改良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