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请教大佬大神们些许问题

楼主(2023-09-02):
身边没人玩,自己一个人琢磨,非常艰难
若有各位论坛大神大佬相助,不胜感激!!
有一点电直基础,油直完全小白,看了论坛,b站
自己研究了一下,目前购买了如下设备:
飞机XL700N,4标斜盘1标锁尾,OS105hzr发动机,os排气管,vlink evo陀螺仪,亚拓启动器,RCEXL电子点火器,8号中火头,亚拓外油管,内油管2.5 4,kuza油箱重锤,油夹,亚拓三通,富力2s 2200 25c bec电池舵机延长线,xt30插头,手摇泵,油桶盖,FUTABA转速传感器,燃料还没买,AB胶,曲轴固定工具。
还缺什么东西烦请大神指教!

提问:
1,亚拓启动器我听说要用4s电,我买了3s,据说不够力?我想知道这个不够力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发动机很新?大家用3s遇到的情况怎么样?
2,发动机相关的高温的部件的螺纹要不要涂螺丝胶?
3,内油管要不要换2.3 3.6的才够软?油管长度我不知道多少才合适,我自己装就是最远端轻轻接触,一开始的重锤不够重,近端居然能立起来,我都怀疑是油管太硬。后来换个很重的就好点了。还有就是这油管寿命长不长?
4,看发动机说明书里,增压出气口单向后面接三通??加油不是应该在出油口那个三通么?如果是为了放气,我想知道有没必要?
5,关于离合片(条)的安装,我手上只有卡夫特这个便宜的AB胶,有没必要上耐高温环氧树脂的?
6,不知道在哪看到的一个说os用30油要换0.2垫片的,这个是啥,不懂?
7,燃料我没想好用哪个(主要是不知道去哪买),这个差距体现在哪里?是性能还是对发动机的寿命?
8,油机有没必要加后备电容?我看bec的供电舵机线好纤细,过流能受的住么?而且我感觉我焊的也一般。。。

网友A:
1.亚托的启动器是可以用4S电池的,当然启动力道更强,3S也可以用.新发动机,气密好,启动动力要求更高,但是发动机堵转后别强行启动,导致憋转,一般是缸内闷油导致,所以用取火花塞的方式排干净后在启动.
2.发动机的缸盖底盖可用少量的螺丝胶,蓝色即可,但是主轴螺丝建议用红色螺丝胶.
3.套机里自带的内油管即可,长度自然下垂后落到后部的油箱底部即可,自己到过来晃动,看内油管长度是否有干涉,如果没有干涉,可以自然垂到底部即可.
4.那个三通是给你加油用的,你夹住进油管,加油泵的进油管接三通,用于甲醇加进油箱的.
5.离合杯的来令片要用强度高于502的那种快干较水粘接,具体型号我忘记了,但是粘接的时候记得把离合杯内部用200-500目的砂纸磨一下,这样便于贴合.记得粘接后夹一下.
6.按照说明书来,用30%的硝基JW比例的直升机燃油,就用对应的薄一点的垫片,这样保证压缩比.
7.直升机用燃料尽量好一点的进口油,YS,CP,无名社,都可以,腐蚀性小,不容易生锈.
8.油鸡一套BUEC就行,平时注意检查,用好一点的电源.一般不会有问题,只要不是炸机.虽然高压舵机用电比较大,但是都还行,所以平时检查即可,没必要双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亚托的启动器是可以用4S电池的,当然启动力道更强,3S也可以用.新发动机,气密好,启动动力要求更高,但是发动 ...

非常感谢大佬耐心回复,热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亚托的启动器是可以用4S电池的,当然启动力道更强,3S也可以用.新发动机,气密好,启动动力要求更高,但是发动 ...

我继续追问一下
3,我确认一下是后部而不是最远端?重锤是接触还是平躺?
4,说明书上的图是说的增压管的三通用来加油,我感觉就奇怪,如果有余油那空气往哪排?还有就算正常加油从进油管三通加,那增压管有单向的,空气又排去哪捏?
8,大佬们是用舵机延长线焊插头还是说换个14awg以上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亚托的启动器是可以用4S电池的,当然启动力道更强,3S也可以用.新发动机,气密好,启动动力要求更高,但是发动 ...

感谢大佬耐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亚托的启动器是可以用4S电池的,当然启动力道更强,3S也可以用.新发动机,气密好,启动动力要求更高,但是发动 ...

我继续追问
3,我确认一下是油箱的后部而不是最远端?重锤是接触还是平躺?
4,说明书图上是在增压管加一个3通,我看有的人是单向以后直连油箱了,有人说3通是为了放气,这个放气有必要么?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不管从哪加油,油箱是气密的,加油进去,空气往哪排?
8,大佬你是直接用的舵机延长线么?要不要换个14awg以上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亚托的启动器是可以用4S电池的,当然启动力道更强,3S也可以用.新发动机,气密好,启动动力要求更高,但是发动 ...

我是直接用舵机线焊个xt30,直连电池,不知道这过流顶不顶得住

网友B:
新手不要玩油机 搞不定的 而且油机发动机调试 主要是上天之后听声音 看烟雾调

网友:
发动机工作。三个原则:听(发动机的工作声音)、看(油的喷状态)和测试发动机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要玩油机 搞不定的 而且油机发动机调试 主要是上天之后听声音 看烟雾调

我去年10月份开始接触油机,买了一堆黑鹰全球鹰,从15级发动机玩起,虽然当时很多劝告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的,积累经验很重要,小油机允许犯错,我昨天开始拥有人生的第一台90级发动机,50级发动机有10台了,油机生涯逐步步入正轨,如果真的要玩油机,不是VBCT的控的话那FUTABA CGY750+7008这套搭配很重要,定速搞定了一切都好搞,温度传感器也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10月份开始接触油机,买了一堆黑鹰全球鹰,从15级发动机玩起,虽然当时很多劝告的声音,但是我觉得 ...

温度传感器买哪个?怎么装?

楼主:
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增加垫片喔,不是说30油要薄垫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增加垫片喔,不是说30油要薄垫片么?

是要在原来0.2垫片基础上加厚0.1的,卖我油的老板也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那台新雷虎56H完全没这个问题,无论用什么油,都很好启动,用那种最差的油,发动机缸体竟然没有温度,用暴力的油,发热正常

网友:
建议油机机体上所有的螺丝都用红色螺丝胶,非震动部位用少点,发动机和震动部位少用多点,但都要适量,我一般是用可乐的盖子,滴几滴在上面,然后每个螺丝的前三圈螺牙沾胶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继续追问一下
3,我确认一下是后部而不是最远端?重锤是接触还是平躺?
4,说明书上的图是说的增压管的 ...

3重锤以自然下垂后,刚好够最远端,但是倒过来也顺利能垂到最远端,而不被油箱后壁干涉为准~这样,你飞机任何姿态下,都能接触到油面(油因为重力原因始终朝下的)

网友:
亚拓的启动器3s够了
发动机相关部件不需要螺丝胶,但是要拧紧。
来令片一般上面有双面胶(老款的亚拓是这样的)
三通头有必要,带泵发动机飞完要放气
发动机垫片要加厚,不能用0.1的
油的话有条件用ys,穷点用威宝
可以加个后备电容
油箱油管长度按说明书严格要求的长度来就行,粗细也按说明书的要求来

网友:
发动机油门摇臂上加高强度耐油螺丝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重锤以自然下垂后,刚好够最远端,但是倒过来也顺利能垂到最远端,而不被油箱后壁干涉为准~这样,你飞机任何 ...

我上次装TRON600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油管长了一点重锤卡在壁上了每次大概剩6分之一的吸不到油熄火了,飞行时间打了个折扣,但这个油箱不便宜,70一个空壳不含附件,带齐附件要150不想折腾了将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装TRON600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油管长了一点重锤卡在壁上了每次大概剩6分之一的吸不到油熄火了,飞 ...

拔出来调整一下不行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出来调整一下不行的么?

拔出来那个油嘴密封胶圈就报废了,35一个,我买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