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s电机起动困难!

楼主(2023-09-02):
手里的伟力k110搁置很久了想拿起来再玩,发现上电后电机起动困难!总是抖动不转!给大油门有时会转起来,转起来后就没问题了,但是一停下来再次启动又变得很困难!电池电压也没问题!电调换了两个了,难道是主板的问题吗?求前辈们告知原因…

网友A:
主轴轴承卡死了

网友B:
先排查主轴轴承,看是否轴承有损坏,或者放时间长了油泥阻碍。可以清洗一下。另外马达拆下,排查一下马达主轴和马达线是否有破损。

网友C:
电机缺相

网友D:
同款飞机,一样的毛病。一开始换电机 ,换电池,换电调都没搞好。最后才知道是这机的大齿盘和电机齿这间卡得太紧导致启动困难,先换个大齿盘看有不有改善。不行的话就改直驱吧,这K110就是个笑话

网友E:
我还遇到过几个推油门,主电机不转,一摸主电机、电调发烫。赶紧断电,过一会儿再上电,就又正常了。请问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轴承卡死了

轴承ok的~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排查主轴轴承,看是否轴承有损坏,或者放时间长了油泥阻碍。可以清洗一下。另外马达拆下,排查一下马达主 ...

我总是觉得电调问题!但是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缺相

这个我也怀疑!准备把端子头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飞机,一样的毛病。一开始换电机 ,换电池,换电调都没搞好。最后才知道是这机的大齿盘和电机齿这间卡 ...

我看了大齿盘一切都OK
就是一给油就抖动!电调和电机都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遇到过几个推油门,主电机不转,一摸主电机、电调发烫。赶紧断电,过一会儿再上电,就又正常了。请问有 ...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就是这样!换电调也一样!主板问题吗?

网友F:
大概率是电机的问题,哪里破皮漏电了

网友G:
很久沒飛了又回來練停旋
遇到同樣問題
不只難啟動
還特別耗電
另一架能飛5分鐘
啟動困難這架飛個3分鐘就沒電了

換電機、換電調、換主齒、換電機齒,換軸承
把主板的電調接點重焊
都沒用

試了好久才發現沒裝主齒電機是能正常轉的
最後換了主架才修好

詭異就詭異在我的主齒跟馬達齒之間很鬆
可能主架的軸承座摔歪了
主齒有一點點傾斜
主齒ˋ跟馬達齒之間咬合不正
才造成馬達很難帶動主齒

楼主(2023-10-10):
引用 网友F:
大概率是电机的问题,哪里破皮漏电了

电机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久沒飛了又回來練停旋
遇到同樣問題
不只難啟動

我跟你一样…排除法换了基本上所有有关的东西~还是时好时坏~有点想改直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