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型号的轴承价格相差几倍,有必要买原厂吗

楼主(2023-09-03):
前几天亚拓700单向轴承打滑了,淘宝一查原厂的要230块,NSK等大品牌的同型号只要60块左右,能不能用NSK之类的轴承替换原厂呢?还是亚拓的轴承是特殊加强过的所以才贵?有没有大神替换过

网友:
nsk即可.我都是外購的

网友:
亚拓原厂甚至不如SNK。。。不过你要确保你的SNK是正品。所谓原厂件,也是代工。多出来的是品牌税

网友:
可以,这些工业标准件找靠谱的店买就行

网友A:
tb上的nsk都是河北的

网友:
没问题,本身亚拓这个设计就是超规格,你甭管是不是副厂,都足够你用了

网友:
没啥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上的nsk都是河北的

质量真的很差,包装真的很好看

网友:
nsk要买真的,旗舰店大概率是真货

网友:
没必要买原厂的,贵一批,TB要找到真的就行!假的非常多!

网友:
我昨天买了一点x3的轴承,一共花了二十块钱……换啥真假,能转没虚位就行

网友:
只要和模型挂钩螺丝都能论克卖